关于T14SG摇杆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T14SG是本人futaba的第一支控,手感不错,有分量,这个很喜欢。菜单还在习惯,感觉不如Spektrum和JR的直观,缺点就是屏幕比较小,分辨率稍低,信息量又大,看上去拥挤。
原生的美国手,今天发现从通道监视器看油门通道在中位的时候,J3遥杆的刻度并没有中间对齐,往上歪了1毫米,不爽,就用自带的摇杆校准弄了一下,OK,摇杆在中位时,油门通道也在中立点了。
但出现个问题,直升机模式下,螺距通道和油门是联动的,摇杆校准完了,油门是正了,但螺距通道就没有同步校正,现在把J3摇杆放在中位,油门通道是中立点位置,但螺距通道就离中立点位置差了2%,好奇怪。
进通道自定义,把所有通道全部设成J3摇杆控制,再次观察发现,除了螺距通道外,其他通道都是同步的,只要把摇杆放中位,通道也必然在中立点。再试着把螺距指定到其他通道,发现问题依旧,困惑了~~

虽然这不是大问题,用中立点微调能调整螺距通道,但为什么futaba不能校准摇杆的时候,把油门和螺距通道都校准了呢?

网友A:
将摇杆组拆开,调整机械部分。不复杂,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摇杆组拆开,调整机械部分。不复杂,很简单的

调机械部分?怎么会跟机械部分有关系呢?详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械部分?怎么会跟机械部分有关系呢?详解下

几句话很难描述,你拆开可以看到有螺丝可以调整的

网友(2013-09-22):
我也新手,同樣發生這問題,求高手幫忙一下
新設一個模型
看PIT曲線有點怪
再看看通道狀況油門搖桿桿中立時沒有歸零
搖桿作了校正
然後試一下微調,可以歸零
但上下右不對
真奇怪,求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还好的我的全部正常,希望是个案

网友:
大家搞个14sg的专门讨论区吧    一块研究研究  这样共同进步

网友(2013-11-12):
你设了油门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