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机不兼容是个大问题

楼主(2013-07-17):
电调跟电机还真有不兼容的,我之前买了个格氏的30A电调跟朗宇X2212 KV2450,推油门有延时,半油门飞3分钟,电机没温度,电调烫的很,保守估计70度左右。
怀疑是电调设置问题,设置为低进角也无解,还是烫手,开关频率设置为16k或者8k都一样,烫手无比。
后怀疑是兼容性问题,将该电调换到朗宇A2212 KV980,全油门2分钟几乎无温度,现在轮到电机滚烫了。。。
X2212,kv2450的机器用好淫40A了,立马有了质的飞跃,油门响应良好,转速也比以前有提升。
现在,这个格氏的电调就用在前拉机KV980电机上,好淫40A搭配KV2450了。

网友:
好淫电调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电机电调配合问题是很大的

网友A:
请问测试时候的螺旋桨型号能说一下吗?感觉发热除了电调相应以外,二千多KV的电机和980KV的电机配桨也很重要。其实电调拆来一看就能说明问题,好赢电调里面的mos管焊接工整对齐,还有某牌电调拆来一看手工焊接歪歪扭扭,一个个大块块,而且mos管的型号还不一样。

网友B:
纠正一下:(好盈不是好淫)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好盈的电调只要不是人为损坏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多磁极或高KV或高电压都很容易造成电调跟不上马达转速的追从性不良的问题
尤其是高功率涵道外转电机要慎选电调以防烧毁
国产电调追从性 性能首推荐中特威其次是好盈柏金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好盈不是好淫)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好盈的电调只要不是人为损坏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呵呵
ACE的电调比好淫的贵多了
其实说起来ACE的电调功能很强大
最高到16khz的开关频率,带SOFT STAR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测试时候的螺旋桨型号能说一下吗?感觉发热除了电调相应以外,二千多KV的电机和980KV的电机配桨也很重要 ...

朗宇X2212 KV2450的配5*5桨,半油门都是电调滚烫,电机无温度
同朗宇A2212 KV980配的是9047桨,全油门2分钟,该电调无温度,电机滚烫呵呵

我觉得。。。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ACE的电调比好淫的贵多了
其实说起来ACE的电调功能很强大

版本一样吗,要看是哪个系列的来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一样吗,要看是哪个系列的来对比吧

30A 格氏电调,可以自己taobao搜价格。

网友A:
便宜就是xxd 然后就是中特威 再是好盈,如果现在还有一个牌子要来分电调这杯羹,要么有过人之处,要么就是价格战,价格已经没有什么竞争空间了,格式的市场占有率太低,市场是一切问题的试金石 我的需求 好盈40A(天行者系列除外)的已经能够满足 真要是说好电调那就上凤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就是xxd 然后就是中特威 再是好盈,如果现在还有一个牌子要来分电调这杯羹,要么有过人之处,要么就是价 ...

额,买完我就后悔了
果然后来就后悔了
没办法,只好凑合着用。还是好银的好用

网友:
除了天行者之外好盈的电调品质相当不错但如果是高速涵道电机推荐中特威的高转速追从性比好盈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