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无刷o艇,跑一分钟电池就报警!

楼主(2013-07-17):
2858kv2600 xxd125电调 35的铜浆 用11.1 2200 25c
电池
和 14.8v 2200 25c电池跑
跑了20秒 电池就报警电压低3.6v。松油之后电量又回3.9v 估计全油门 电池不会超过50秒。 是不是电池没有搭配好?还是浆大了?

网友A:
2200/25C的电池放电电流别超过55A,不然内阻影响很大。

网友B:
应该是内阻大了,换大容量电池,电压下降速率会慢些。

网友C:
电池容量小了,用两块电池并联吧

楼主:
2600 30c 是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2858电机配2200的电,没怀孕已经够幸运的了

网友E:
怎么也得4000+MAH啊,我试过2200 3S电池跑50CM小船,3分钟就结束了,现在玩65CM的O,5000MAH电池 3650 2930KV,40桨,也只能跑7分钟。

楼主:
明天上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