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 飞控加减震(附减震效果测试)

楼主(2013-07-17):
新装了个机器,还没敢飞,试着给 NAZA V2 做了个减震台,静态测试减震效果比较好,把手机的来电震动全部过滤掉了。
请问大疆工作人员,这样做对飞行的稳定性有帮助吗?
谢谢!

网友:
楼主!!创意是好的!!不过大疆维基上明确说过V2不可另外增加减震装置,这样会影响传感器快速准确的捕捉飞行器的飞行动作,从而做出正确的姿态修正!只需要用包装盒附带的3M胶粘贴在机架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传感器干嘛加减震,这样不是不能感知外界信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干嘛加减震,这样不是不能感知外界信息啦?

主要是想过滤掉高频振动,正常的左右摇动不影响。

网友B:
呵呵楼主有点画蛇添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有点画蛇添足了。

我是看到WK-M的新IMU要安装到减震脚架上,而且安装后飞行稳定性要比原来装在中心板上好很多,所以想把NAZA V2也搞一个类似的,看会不会改善稳定性?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一试,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WK-M的新IMU要安装到减震脚架上,而且安装后飞行稳定性要比原来装在中心板上好很多,所以想把NAZ ...

明白了你想来个创新 好 支持!

网友:
本身飞控就要過过滤高频振动.高频振动會影響飞控對飞行器的監管.有時自炸是飞行器振动過大.超出飞控可以接受範圍.只是不知naza 本身可以接受高频振动範圍是多少.如果有明確數據只要做到它需求範圍就足夠

网友C:
求问那个振动检测的软件是什么,如何可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那个振动检测的软件是什么,如何可以获得?

VibroMeter,安卓市场里面有。

网友:
感觉iphone的来电震动是不是有点不够?要岛国爱情动作片神器才好……

网友:
估计没什么帮助,550机架震动也不大,都能爽飞,更不用说是碳纤维机架了,而且NAZA体内也有减震的措施。

网友:
我用的国产那种黑色泡沫胶 两层 中间加了个铝片 效果还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画蛇添足

楼主: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多余的?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多余的?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我认为没用,只是增加了机子的重量而已,LZ不见以前没有用减震垫的模友们还不是一样的爽飞?

网友:
感覺會比較好的樣子,個人是這樣想的 飛控本身是以 X軸Y軸Z軸 來判定飛行器姿態,然後自動修正
如果震動大了(雜訊多多少少也會有些影響吧!),把雜訊過濾掉因該會更穩吧!不然DJI飛控為什麼?要加上減震墊
樓主的做法是加強減震,而原廠減震受限於飛控體機大小,效果自然有限,不過原廠敢這樣做代表其減震方式也足夠了
個人認為樓主只要飛控有在機體中心位置、並在水平中央,您的加強型減震因該會有所幫助吧!
待樓主試飛後再回來報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