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电调 问题

楼主(2013-07-17):
那天心血来潮买了个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电调 (45元),想用它做个遥控车,但不知道配什么马达还有据说它不可以使用锂电,所以请教下老师们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电调 配什么样的马达还有它使用什么电池电压多大,马达多少钱——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2S锂电可以用的。

网友A:
你上rcfans.com问问吧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B:
我的用540电机现在加的3S电,也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540电机现在加的3S电,也没烧

你买那个电机多少钱有牌子吗

网友B:
我的电机是武侠手持启动器拆的,我装在无限1:16小大脚上,速度和力量都很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是武侠手持启动器拆的,我装在无限1:16小大脚上,速度和力量都很不错。哈哈。

你那个3s电池电压是多少,我看电调说明书11.1电压是不是有点大,不会烧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3s电池电压是多少,我看电调说明书11.1电压是不是有点大,不会烧了吧

目前还没烧。不过我没敢用大C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烧。不过我没敢用大C数电池。

你那是多大放电,我这都是2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多大放电,我这都是20的

1000毫安时,15还是2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毫安时,15还是20C的。

哦了,感谢

网友C:
别试3S,我的那个,商家上面介绍说支持3S,结果上了3S就只听了一声响。理论的时候,她就给我找了这个帖子。结果看了说明书,明确指出电压支持上限是8.4V,不要超出范围使用。

楼主:
值得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试3S,我的那个,商家上面介绍说支持3S,结果上了3S就只听了一声响。理论的时候,她就给我找了这个帖子。 ...

我用2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