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绕线

楼主(2013-07-17):
马达绕线
绕线是个技术活,要练些时间才能搞得定,刚开始是很耗时间的。小张绕20圈要简单点但线如果大了要绕10-30圈就有些困难了。
绕线时最好将定子用夹具固定住,两个手同时开工绕线时要用一定的劲拉紧,这点很重要第一层绕线要支撑第二层或第三层如果绕线太松的话线与线间会交叉。如果是这种情况基本上不用绕了重新绕过。线拉紧了整体看起来紧凑干净。

9齿绕线方案不同的齿数都有不同的绕线方案,个人感觉9齿就一种绕线方案。
图片说明:A:表示顺时针绕线B:代表塑时针绕线从图上看总共用到三根线,每根为一相。上面绕线是按照ABCABCABC,也就是A线为第一齿顺时针绕,第二齿B线塑时针绕,第三齿C线顺时针,第四齿接第一齿继续顺时针绕,第五齿接第二齿绕顺时针,第六齿接第三齿顺时针,第七齿接第四齿绕然后出线,第八齿顺时针接第五齿顺时针绕出线,第九齿接第六齿塑时针出线。
接线线绕好了现在有六根线头要处理(三根线头,三根线尾),最好要用美纹胶带贴上做好记号以免弄混了。六根线当中有三根是接到调速器上的,在决定之前首先先明白我们设计马达的用意。有几种接线,一种是星形或者称为Y字形,另外一种为三角形。不同的接线马达的特性也不一样因此马达的性能也不一样。星形接法最简单,从图上你可以看出来。一般三角形接法转速要高些,星形接法转速低些但转矩大可以用大奖仔细观察下三角形接法然后在任意两个端点通电,所有的线圈都会有电流通过,为了显示电流在线圈上的电流在怎么分,比如每相内阻1欧姆,哪么这一相是与其它两相是并相的哪么总内阻为2欧姆(BC是串联的),根据欧姆定律可知,有2/3的电流流过A相,其余的流过BC相,但电调所感应的马达内阻只为0.66欧。如果按照星形接法,电流只流过任意两相,而且电流大小一样,内阻也是2欧。如果我们用10V电压,三角形接法马达能达到15A,而星形接法只能达到5A左右。毫无疑问三角形接法马达动力要足很多。但两种接法的优劣不是如此的明显,三角形的电流或许高些,但转矩不大。当然了你可以增大电流用大桨,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

三角形

三角形

星形接法

星形接法

网友A:
楼主自己制作电机?

楼主:
漆包线的选择
有人用单股线绕(称此为磁线),但单根线如果太粗的放绕线很麻烦而且会引集肤效应(电子流过铜线时,电子只在线的外围活动,中间我铜也应浪费了)而且单根线选材很苛刻。解决这个问题就用多股漆包线绕集肤效应争议很多到底是否对马达有影响说法不一,但对于低功率的马达可以肯定的时影响不是太大。
要想马达获得最大功率哪么就要将内阻降到最低,我们通常用绕线的电阻来计算铜损(铜损会降低马达的整体效率)。要降低内阻我们用的漆包线线径一定要大但是太但绕的圈数就少了,除非你设计的高转速马达。但是通常我们都想多绕几圈增加马达的转矩。.
如果线径太小,内阻增大,流过马达的电流变小。如果增大输入电压,根据欧姆定律电压增大电流也增大但铜损就上去,热量增高最终只能是报销了。所以适当的线径很重要。
要确定马达的内阻有点困难,特别是小于1欧的你的设备要很高级。通常我们用的万能表肯定搞不定(因为这种万能表不考虑本身的电阻)。简单的方法就先预估下你所用漆包线的长度然后根据下表确定马达内阻。

diameter        section area        resistance        section area        resistance        section area        resistance
(mm)        (mm2)        (mW /m)        (mm2)        (mW /m)        (mm2)        (mW /m)
                          2 strand                 3 strand
0,30        0,071        247,57        0,141        123,79        0,212        82,52
0,35        0,096        181,89        0,192        90,95        0,289        60,83
0,40        0,126        139,26        0,251        69,63        0,377        46,42
0,45        0,159        110,03        0,318        55,02        0,477        36,68
0,50        0,196        89,13        0,393        44,56        0,589        29,71
0,55        0,238        73,66        0,475        36,83        0,713        24,55
0,60         0,283         61,89         0,565         30,95         0,848        20,63
0,65         0,332         52,74         0,664         26,37         0,995         17,58
0,70         0,385         45,47         0,770         22,74         1,155         15,16
0,75         0,442         39,61         0,884         19,81         1,325         13,20
0,80         0,503         34,82         1,005         17,41         1,508         11,61
0,85         0,567         30,84         1,135         15,42         1,702         10,28
0,90         0,636         27,51         1,272         13,75         1,909          9,17
0,95         0,709         24,69         1,418         12,34         2,126          8,23
1,00         0,785         22,28         1,571         11,14         2,356          7,43
1,05         0,866         20,21         1,732         10,11         2,598          6,74
1,10         0,950         18,41         1,901          9,21         2,851          6,14
1,15         1,039         16,85         2,077          8,42         3,116          5,62
1,20         1,131         15,47         2,262          7,74         3,393          5,16
1,25         1,227         14,26         2,454          7,13         3,682          4,75
1,30         1,327         13,18         2,655          6,59         3,982          4,39
1,35         1,431         12,23         2,863          6,11         4,294          4,08
1,40         1,539         11,37         2,079          5,68         4,618          3,79
1,45         1,651         10,60         2,303          5,30         4,954          3,53
1,50         1,767          9,90         2,534          4,95         5,301          3,30

网友B:
楼主你好
三角形绕法的电机是不是更容易被烧?
因为图片中A相电流比B、C相要大许多。
此外A相的效率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制作电机?

有时间自己会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三角形绕法的电机是不是更容易被烧?
因为图片中A相电流比B、C相要大许多。

绕法决定的马达的特性与性能(这只是影响马达性能的一个因素而已),烧与不烧要考虑整体的制作工艺与设计。

网友C:
图片说明:A:表示顺时针绕线B:代表塑时针绕线从图上看总共用到三根线,每根为一相。上面绕线是按照ABCABCABC,也就是A线为第一齿顺时针绕,第二齿B线塑时针绕,第三齿C线顺时针,第四齿接第一齿继续顺时针绕,第五齿接第二齿绕顺时针,第六齿接第三齿顺时针,第七齿接第四齿绕然后出线,第八齿顺时针接第五齿顺时针绕出线,第九齿接第六齿塑时针出线。

这个说明有问题吧?
据我的理解,一般的绕线图,是用大写字母表示顺时针,小写字母表示逆时针。 9槽的字母序ABCABCABC 表示第一个槽是A相顺时针绕,第二个槽是B相的相顺时针绕,第三槽是C相顺时针绕,第四个还是A相的相顺时针绕,如此类推。。。。。

一般的12槽14 极的绕线序顺是AabBCcaABbcC,则表示表示第一个槽是A相顺时针绕,第二个槽是A相的相逆时针绕,第三槽是B相逆时针绕,第四个还是B相的相顺时针绕,第五槽是C相顺时针绕,第六个是C相的相逆时针绕,如此类推。。。。。

网友C:
另外,集肤效应对电机选线的影响,也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而是跟电调驱动电机的PWM开关频率相关的,一般的电调开关的频率也就8K到16KHz 左右,在这样低的频率下面,集肤效应的影响已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集肤效应对电机选线的影响,也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而是跟电调驱动电机的PWM开关频率相关的,一般的电 ...

你这个解释更详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明有问题吧?
据我的理解,一般的绕线图,是用大写字母表示顺时针,小写字母表示逆时针。 9槽 ...

对的小字母代表塑时针。谢谢纠正

网友:
记号,学习!

楼主:
本来想打些字,一图胜千言。另外还有两个自制电机经常用的计算表格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有时间开始做电机的时候,将每一步上传大家一起讨论,有在做的模友不仿与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补一个表格

网友D:
我昨天绕了四个12N14P电机,很成功,今天想绕个9N6P的电机。看看楼主帖子的第一第二张图片,好像三组都是顺时针绕的,并没有逆时针的,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要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同样的线径、匝数,三角形和星形两种接法的电机功率是没变的,只是KV值不同、额定(适用)电压不同罢了。而马达转矩,不是哪种接法决定的,是KV值决定的。KV值我给不出具体计算公式,但额定电压可以简单计算,根号3的关系,举例,若三角形接法的输入额定电压是10V,改接为星形接法后的电机要达到相同功率,所需额定电压就是10*根号3=10*1.732=17.32V,这意味着,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原来是用3S电池,改为星形后,必须得用5S电池来达到相同功率。但电机KV值变低了(并非转速),转矩变大了,电流变小了。都是定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同样的线径、匝数,三角形和星形两种接法的电机功率是没变的,只是KV值不同、额定 ...

同意你的说法,反正三角与星形是根据应用不同来决定的,具体就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绕了四个12N14P电机,很成功,今天想绕个9N6P的电机。看看楼主帖子的第一第二张图片,好像三组都是顺 ...

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中的ABC,代表的是ABC马达的三根线,与绕线的方向无关。绕线方案应该是AbCaBCABc,图标的方向是正确的。谢谢你的问题,你绕的马达现在怎么样了。有测试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下经验。

楼主:
跟大家分享下磁钢分布图,之前在一个德国专业做马达的网站上看到的。一图胜千言应该没有看不懂的,本贴专供学习,大家有好经验的也来分享下。

网友:
有没有3齿的   我家里有几个有刷的 都是3齿或5齿  5齿肯定不行   有改用过的给说说

楼主(2013-08-16):
绕线密度
马达是通过磁钢磁场与电磁场吸引排斥而产生转动的。电磁场定子槽上线越多磁场越强,所以绕线密度越高,扭力越强绕线密度与效率的关系

我们所用的漆包线都是有阴力的,漆包线线径越大,代表电子流过的空间越大阻就相对就小,阻力小了代表输入输出的电压压降变小,同时意味着马达的转速提高(通常转速与电压是成正比的),转速越高代表马达的性能更好。
根据欧姆定律在电阻即定的情况下,电流越大电压越大。所以增大绕线线径也副作用,电流大说明发热也高了。总体来说经径越大马达动力越强。但我们一直想做的是效率高的马达而不是功率大,这种情况你可以在低油门的情况会取得高效率的结果或者是增加马达绕线圈数,绕线圈数一上来马达转速降低扭力上来。所以如果当你降低转速与之前一样(细线),你的转速一样但扭力更大,这样效率就上来了。

Square' patterns 正方形排列如果绕线是以正方形形式排列(上下层间不是相互紧靠的)对于1mm的线,理论面积为1平方毫米,而实际线的面积为0.786平方毫米。空隙的面积则为0.214(空隙比为21.4%)。如果不管你经多大这个百分比都是一样。0.5mm的线面积为0.196 mm2,4侧还是0.786与1mm的一样。

蜂窝形排列

当线层间排列为蜂窝形或者说钻石形,顶部单根线刚好填住空出的部份。有人可能会觉得最终还是正方形的,你就能想到有四个相互叠加“空角”(底部两根或顶部两根还会有间障),哪么还是1mm的线为计算的话,单个间隙为0.0313 mm2*4=0.125。所以这种排列的方法有可能会比正方形形式排要好。(不管线径的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

谢谢,希望这个贴子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了, 说的好一图胜千言。与楼主共勉!

网友G:
念書時愛玩,沒聽進去,現似懂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念書時愛玩,沒聽進去,現似懂非懂

呵呵,没事。这些都是些简单的理论。

网友:
绕不明白   有点晕了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对于想自己动手的模友绝对一看就懂,学习了

网友(2014-01-12):
学习了,顺便留个记号

网友:
支持技术讨论帖。

网友:
不明觉厉,顶顶更健康!

网友:
好帖,交流而快乐,好人。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LZ上个教学视频吧

网友:
谢谢楼主经典我收下了

网友H(2014-04-17):
想知道怎么计算kv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怎么计算kv值哦

你有什么设备,如果有示波器,计算估计会准确点,如果有转速表,空转,轴上贴个美纹胶。转速/V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设备,如果有示波器,计算估计会准确点,如果有转速表,空转,轴上贴个美纹胶。转速/V就出来了。 ...

想通过现有kv计算绕的kv,恒力4822,kv690,绕线是9砸多股,三角形。我想绕390kv,才单股粗线,是不是绕18砸左右就行了呢?没有计算的仪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设备,如果有示波器,计算估计会准确点,如果有转速表,空转,轴上贴个美纹胶。转速/V就出来了。 ...

我qq974912058,希望可以指导一下,我手头6个电机想搞390kv因为想用6s电池

网友I:
好贴,顶一个,另外我的马达是涵道马达,12级10磁的,要求高速,请问怎么绕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贴,顶一个,另外我的马达是涵道马达,12级10磁的,要求高速,请问怎么绕线法?

能否先看下你原始马达的信息?

网友:
3553马达,6s,1450KV,电流90A左右吧

网友(2014-10-08):
好帖,看过德国佬设计的电机,确实和我们现在用的不同,估计属于低转速高扭矩的那种,效率很高,印象深刻呀。

网友J:
想问一下9n,10p的电机想绕成kv2200的,参数有吗?

网友:
新手学习,晕啊

网友:
如果9槽的图没画错的话,是不是可以确定9槽的是隐极式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9n,10p的电机想绕成kv2200的,参数有吗?

想要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什么参数?

漆包线直径,股数,匝数

网友:
求36槽定子绕线方法,谢谢各位大神,guo1028850118@163.com

网友:
求36槽定子绕线方法,谢各位大神,请发guo10288501182163.com

网友(2014-11-09):
看得懂还得有动手能力…

楼主(2015-07-28):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9n,10p的电机想绕成kv2200的,参数有吗?

你可以查下相关的参数,大多数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