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旋翼想入手华科尔F7控 求鉴定

楼主(2013-07-17):
想做多旋翼 不知道选什么控 看上华科尔带FPV显示的控 不知道好不好? 对了 多旋翼用美国贱手还是日本死手好呢,听说菲律宾废手也不错。

网友A:
看着挺好 不知道用这 舒服不  总觉得单独接屏幕比较好 看着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好 不知道用这 舒服不 总觉得单独接屏幕比较好 看着也方便

我也在犹豫 感觉这屏幕小了点 还没手机屏大 性价比不是很高

网友B:
LZ要想找个空实现能用其他图传的话,必须拆控换里面的接收模块。。。
想用到这控的FPV功能的话,就算了吧。。我的就是这个控,现在觉得很鸡肋。。。不如买个天地飞9

网友C:
我就用的这个控,表示很后悔……
屏幕太小,很鸡肋
还有摄像头图传什么的……
都是后悔的
楼主有意的话我出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的这个控,表示很后悔…… 屏幕太小,很鸡肋 还有摄像头图传什么的……

汗...这营销能力真强!对了  多少钱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想找个空实现能用其他图传的话,必须拆控换里面的接收模块。。。 想用到这控的FPV功能的话,就算了吧。 ...

用这控的FPV是必须用华科尔配套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这营销能力真强!对了  多少钱出哈

这个,新手也不知道怎么开价好
打几折一般是
成色还是不错的
你说下你心理价位吧,合适我就出啦

网友D:
我也用的是F7控,感觉还不错的,华科尔的做工不错,只是通用性差,只能用它自己的接收机。
F7支持双向传输(还没试),3.5屏彩色还是不错的,7通道有些少,当时买时为这个纠结好久,不过现在用顺了也不后悔。

其实如果说屏小,有AV输出口可以再接个大屏,或是接可视眼镜,这个我是试过的,效果不错。

再说华科尔的FPV图传系列,感觉做的还不错,够轻够小,分辨率也不错,就是视角有些小(你可以看官方视频),不象狗3看的那么宽广。而且功率不大,200MW传不了多远,我还没试过别的图传F7能不能用,有确认用过的朋友可以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是F7控,感觉还不错的,华科尔的做工不错,只是通用性差,只能用它自己的接收机。
F7支持双向 ...

你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图传效果在屏幕上感觉舒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图传效果在屏幕上感觉舒服吗

左手油门,图传效果还不错的,不过我现在还没习惯看屏飞

网友:
已经确认过,我买的山寨图传TS353不支持F7。。。

网友(2013-09-07):
F7可以用其它的图传的,
1、5866MHz
2、5847 MHz
3、5828 MHz
4、5809 MHz
5、5790 MHz
6、5771MHz
7、5752 MHz
8、5733 MHz
频率前面的数字为DEVO-F7的通道

可以上淘宝查32频发射机,FR2对应的8个频道是F7可以用的,我现在用的就是F7,我也找了很久才从华科尔的技术那里找到答案。

网友(2014-02-03):
可以试试

网友:
f菲律宾废手 是啥东东

网友:
我的美国手  给你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