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电调二合一方法求助

楼主(2013-07-17):
请问大师们,有船用水冷一拖二的电调吗?(最好能给个某宝的连接)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让两个电调共用一个接收机 ?还有狮子正品LION Power 11.1V 5200MAH 30C 聚合物锂电池3S锂电池 应该配多大的电调啊 (原有320A车船通用电调带风扇无水冷)我用一个540的电机 和一个6V水泵 半油门的情况下电调的散热块非常的烫手,甚至电调最后过热保护了。昨天改装水冷做防水的时候灌704胶,没做好电调烧毁。以上问题请大师们解答。小弟倍感欣慰,对诸位大师的恩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

网友A:
用一个一分二的线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一分二的线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的啊

这么简单吗?  那电压什么的会不会有啥变化啊

网友B:
你要两个电机同步转还是要靠转速差来转弯??如果是前者可以用Y线,或者分别接两个通道然后做混控。
如果是后者,那么只能分别接2个通道然后做混控

网友B:
还有船用电调,用风扇,有点搞笑了。密闭空间里,有电扇吹也散不了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船用电调,用风扇,有点搞笑了。密闭空间里,有电扇吹也散不了热的

当初也不懂,问某宝的店主他说这款可以用还说是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两个电机同步转还是要靠转速差来转弯??如果是前者可以用Y线,或者分别接两个通道然后做混控。
如果是 ...

我让两个电机同步转 正反桨的 转向靠舵机 看来像你说的用Y线了

网友:
可以,并联的时候记得其中一个电调信号线里的正极线挑出来。不要用

楼主:
电池怎么办呢    狮子正品LION Power 11.1V 5200MAH 30C 聚合物锂电池3S锂电池  这样的电池我用320A的电调 都发热很严重 船还没下水 还是在船台上空转一分钟都不到啊 是电池大了还是电调的功率小了呢

网友C:
做水冷呀,我的是这么做的,没图片,大概就是吧风扇下面的散热片剧掉几块,里面加根铜管,铜管的粗细自己看放在散热片里面上面的风扇还能盖的住,试过了风冷加水冷效果不错。我用320A拖2个550,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水冷呀,我的是这么做的,没图片,大概就是吧风扇下面的散热片剧掉几块,里面加根铜管,铜管的粗细自己看 ...

你的水冷靠的什么抽水啊

网友:
靠速度呀

网友(2015-03-22):
引用 楼主:
你的水冷靠的什么抽水啊

船的舵刀有入水口(我在T宝见到过有些是没入水孔,你别买错了没孔的就行),只要船跑起来,速度上去了水就会通舵刀上面的孔进水到水管,流动到你的要散热的地方,之后又再排放回出来!速度越快,进去帮你散热的地方的水流动越快!学习中回贴!不是很懂,说错别见怪!新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