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FPV显示器

楼主(2013-07-17):
这个是从车上拆下来的倒车影音系统,本想拿来做FPV显示屏,可是拆下来一看接头晕了,是一个S接头,里面总共七根线,不知道怎么接了,那个白色的铁盒子是中间传输机构,好像可以输入俩组视频,这个现在不想要了,只想显示屏 出来直接接图传接收机,但是搞不懂这七根线那个是视频线,哪个是电源线,大家帮忙看下谢谢啦!

楼主:
自己先定下

楼主:
这是整个线路图

网友A:
蓝色是正 黑色是负 黄色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正 黑色是负 黄色是信号。

有七根线啊

网友B:
淘宝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七根线啊

你只用来接一个图传是吧?那其他的线不用管。

网友C:
红 +12V
黑 GND
黄 video
白 video2 或audio (其中一路视频应该是优先播放)
蓝 ACC (实现 挂倒档屏幕自动切换倒车影像)

用于FPV 的话  ACC 可以不接~
绿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 +12V
黑 GND
黄 video

非常感谢!绿色和黑色都可以接负极是吧!还有屏幕是和接收机共用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下试试

淘宝上有,但是淘宝的人相当抠门,一听不是买的的屏幕立马转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