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拓600N DFC的主轴问题

楼主(2013-07-17):
新收的亚拓600N DFC,安装机架后插入主轴,发现主轴不能穿过第三轴承,如下图所示:

——主轴到底状况

——装入大齿后的状况

检查过安装实在找不到问题原因,说明书上简图所示也是雷同,设计如此还是留有空间,不知为何如此,请高人不灵赐教。在此感谢!

网友:
貌似 上下装反了 或者 买错了

网友:
有两种规格的,一种支持3轴承,一种是两轴承,没多大影响

网友:
会不会原机主炸了 然后买的老款主轴

网友:
如果需要加装第三轴承座,需要使用H6NH002XXT,LZ的主轴应该是H6NH001XXT

网友:
原廠搭配的主軸是短軸,適用於雙軸承座的
如果有必要使用第三軸承座,請選用H6NH002XXW

网友:
H6NH002XXW  600N DFC主軸組 示意图

產品圖:

示意圖:

网友:
套装的都是这样的...原厂配的就是这种短的...

楼主:
哦!明白,谢上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