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作业,MWC加数传

楼主(2013-07-17):
先上配置,电机:XXD2212 1000KV
              电池:3S 2200MAH
              机架:550mm自制机架
              桨:ATG 1047
              飞控:MWC MEGA
              GPS:65元廉价GPS
              数传:100MW
              电调:天行者20A
              遥控器:天6,2.4G一代
              MWC2.2
总重(加电池)850G,放电到3.5V,飞14分钟。
--------------------------------------------------------------------------------------------------------------------------
我在去年10月入魔,最一开始买了个二手的94111,后来又入了个四旋翼。因为临近中考,没时间上网。现在放暑假了,就上了个图传
首先感谢fryefryefrye的帮助,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

整机全貌

开灯

自制的灯,成本几乎为0

板子和GPS

数传

供电的电调,不飞时,还是比其它的热,飞起来后比其它的都凉

蓝牙和稳压器,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遥控器

手机是这样放的。
-----------------------------------------------------------------------------------------
现在GPS定位精度是在2M左右,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精度?
请大神们看看PID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网友A:
嗯 不错 初中玩航模  高中玩车模  大学玩人模

网友:
板凳,不错,顶一个

网友B:
不错。

你的控的电压是多少啊?怎么也搞了一个DC-DC变压器啊。我的天7控,就是一节锂电,直接供电给蓝牙和数传啊。

有空上一下我的控现在的样子,你的控外面绑的东西太多了。

两个天线分别是控的2.4G、数传的433Mhz。

全部都改装成了SMA接头,准备以后坐在车里面遥控FPV,接两个吸盘天线在车顶上。

网友C:
mwc有地面站了?数传做什么的?

网友:
难道是为了看手机那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你的控的电压是多少啊?怎么也搞了一个DC-DC变压器啊。我的天7控,就是一节锂电,直接供电给蓝牙 ...

控12V,降压到5V给设备供电。用的3S电池。两块换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有地面站了?数传做什么的?

相当于电脑上的GUI,可以看位置,高度,电压等,还可以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12V,降压到5V给设备供电。用的3S电池。两块换着飞。

晕,你真节约,省了个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你的控的电压是多少啊?怎么也搞了一个DC-DC变压器啊。我的天7控,就是一节锂电,直接供电给蓝牙 ...

我这个是为了可以快速把所有设备都取下来。

网友:
为何我的MWC飞控调都调不好

网友:
上个视频啊

网友:
楼主数传 接蓝牙 如何接线?

网友D:
厉害厉害,手机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手机是用来干嘛的

相当于电脑上的GUI,可以看位置,高度,电压等,还可以调试。

网友:
mwc的PID好难调啊

网友:
楼主的MWC飞控和我的一样,买来就能飞,就是有点不稳

网友:
看见冰棍棒了,呵呵

网友E:
呵呵~GPS定点2米内有些大哦~~

然后我感兴趣的就是你那数传.因为最近也在看这个!用一般的3DR还是用别的设备上的数传?自己加的!

网友:
不错。我也是初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GPS定点2米内有些大哦~~

然后我感兴趣的就是你那数传.因为最近也在看这个!用一般的3DR还是用别的设 ...

用支持TTL电平的数传就行,不过我后来觉得3DR可能更好。

网友F:
直接转了一个大圈..有OTG的手机 直接插数传就可以了。。。。我着我头晕了

网友G:
问问lz,1,mwc加上gps要多少钱啊,好调试吗 2,天六能设置返航定点航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转了一个大圈..有OTG的手机 直接插数传就可以了。。。。我着我头晕了

没错,Android4.0可以直接插USB的数传。但是手机挂根线,还是不大方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转了一个大圈..有OTG的手机 直接插数传就可以了。。。。我着我头晕了

嘿嘿嘿....

我的打算这么弄的!但是没得试!

之前看了用WIFI做一体机的想法!觉得这个不错!有数传和图传一起.缺点就是矩离不远

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些资料.觉得用一些443M的那种数传.距离可以得很远5KM啊.然后价钱便宜!问题就是传的数据带宽很小.只能当数传

然后看了3DR.可能更好.但是一样只能当数传.

所以后来又想到手机的OTG.嗯!晚些试试

网友:
不错,成功了。我刚入了这个飞控。你是哪一家买的?我这一家不提供技术。。。。。

网友H:
能不能把你现在用的修改过的固件和参调发一份过来呀?邮箱:yaybig@qq.com

网友:
很棒,年轻人有干劲,寒假接着升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转了一个大圈..有OTG的手机 直接插数传就可以了。。。。我着我头晕了

问题是我没有OTG的手机,而且如果用OTG,我还要再买个FTDI,现在的FTDI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问lz,1,mwc加上gps要多少钱啊,好调试吗 2,天六能设置返航定点航向吗

1.我用的是65元的GPS,MEGA可以直接接,标准版要加导航板,还要50元。
2.天六可以设置一个通道控制失控返航,失控后自动开启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嘿....

我的打算这么弄的!但是没得试!

我这天6要干扰WIFI。一开天6,WIFI就没信号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把你现在用的修改过的固件和参调发一份过来呀?邮箱:

已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天6要干扰WIFI。一开天6,WIFI就没信号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情况。

我的天7,一样的。

最后只好给笔记本插上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OTG的手机,而且如果用OTG,我还要再买个FTDI,现在的FTDI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话说.正好.我就和你说.可能就是你手机有点什么问题而已

我手机是有OTG的.
然后我家有两块MWC
一个328P用平时用FTDI接的电脑
而2560的自带了FTDI,直接USB接电脑.

昨晚我试了一下.

手机通过OTG接USB联通过FTDI的328P不成功,但连自带FTDI的2560就可以直连.

现在感觉就是328P的应该也是可以联的.应该只是些标准和细节我没搞清楚!

我现在感觉.如果只做数传.成本60不到应该就可以弄成了...等试清楚了.我再入手...

我想的还是数传图传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7,一样的。

最后只好给笔记本插上网线。

有.天9都有.但不是什么手机都干扰具体没查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我用的是65元的GPS,MEGA可以直接接,标准版要加导航板,还要50元。
2.天六可以设置一个通道控制失控返 ...

五十元是指的gps和mwc之间的那个芯片价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五十元是指的gps和mwc之间的那个芯片价钱吗

如果你是328p的MWC板子,就需要一个50元的导航板转接,才能把GPS接上飞控。

如果你是MEGA2560的MWC板子,就不需要这个导航版,GPS可以直接接飞控。

鉴于此,还不如直接买MEGA2560的MWC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328p的MWC板子,就需要一个50元的导航板转接,才能把GPS接上飞控。

如果你是MEGA2560的MWC板子 ...

弄下来要多少钱,玩定点锁航向天六好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