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fbl80让我兴奋了40秒.......

楼主(2013-07-17):
经过一番研究终于把fbl80飞了起来,那就一个字稳,脱控看着飞机,稳稳的悬在空中的姿态是多么的迷人 就在这时飞机开始缓缓下降,
我立即推油门,可是无济于事,飞机还是降,怎么推油门还是往下降。看了下时间——40秒.....测了下电压4.02 有没搞错啊!
让后换了一个
电池
测了下电压4.18 好 开飞,飞着飞着,飞机又开始往下降,推油门也没作用。时间36秒。测了下电压3.98 ........

网友A:
40秒 看标题感觉好短~

网友B:
检查电源线是否有部分断掉。。

网友C:
这机机挺灵动的。
是否齿上得太紧阻力大,电机发热。。

网友D:
如果电池过旧,内阻加大。显示电压高,但放电并不好。或者,电机轴承有问题,过热。都会导致电调进行保护。你的这种情况,很像电调自动保护了。

网友E:
整点神油挺起

网友F:
还好是小机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G:
电池是过放电坏了。

网友:
新机这是不正常,旧机正常了

网友H:
40秒先生哈哈 FBL100帮顶。

网友I:
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调大一点。太紧的话电机过热就会这样。

网友J:
40秒太短了~

网友K:
检查下插头、主电机齿轮间隙,40秒也太短了,这几天我在家练习都是设定5分钟(不3D),下来电池3.75左右

网友L:
您好,你的这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池过放了。具体可以上HISKY直销店
hisky-hobby.taobao.com
联系我们售后客服人员!他将进一步帮您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M:
电池挂了吧

网友M:
我电池都一年了,还能飞6分钟

网友N(2013-08-28):
告诉你是你的主电机摔了后和电机外壁有摩擦,造成线圈局部短路,稍微一飞就没力发烫。换主电机,最好在草地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