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的加密狗能飞G5或者G6吗?

楼主(2013-07-17):
如题,之前买了一套G4的4合1模拟器,现在想尝试一下G6,请问G4的加密狗能飞G5或者G6吗?只需要下载G6的安装包装好就可以飞了吗?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G系列都可以!

网友:
我的是不可以。。G6才50元不如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系列都可以!

不用单独再买加密狗了?

网友(2013-09-04):
引用 楼主:
不用单独再买加密狗了?

请教:G5的加密狗,要如何才能使用G6软件?

网友(2014-01-01):
除了密狗支援外 還需要G6模擬跟序號

网友:
试过,不行

网友:
楼主有G6的序列号吗,E5  E6  E7  E8 四个的序列号麻烦给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找了个G6的安装包,怎么安装都不对,你会的话给我教教

网友:
直接上鸡鸡...

网友:
如果上面写了可以兼容G5G6就没问题

网友(2014-03-26):
G6序列号一块钱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