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诡异的电直

楼主(2013-07-17):
我的是华科尔迷你CP黑金无刷的,上个星期飞机抖舵了,所有就返厂去修,结果华科尔的朱先生收到后说飞机正常没抖舵,就只换了对主浆后寄回来给我了,收到后飞机是不会抖舵了,结果怪事来了,我的是华的D7E控,模型选择里以前就设置了有2项miniCP的参数,一种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参数,一种是卖家帮设置的参数,1项02S的参数,刚收到后就上电飞了·(用的是第一种minicp的参数)结果飞机自己往后退,自己检查了飞机都没问题,就全都关了重新开控开机,飞机又是一样,后换选控里的第二种minicp的参数,结果飞机飞起来正常了,飞了一个电后有事就收起来没飞了,第二天接着玩,一飞飞机又来了(控里的设置是昨天飞的正常的那个第二种的参数),自己往后退,我又全都关了再开,还是一样,换选昨天不正常的第一项参数,飞机又正常了,飞了几个电都可以,到了第3天,飞机用第1第2的2种参数都不行,飞机一样往后退,我就直接选用02S的参数,这次蒙了,飞机又正常了,又换选控里的其他2项mini的参数一样倒退着飞,到今天中午下班回家后就开控,选第二mini参数,飞机又正常了,第一个参数一样不可以,全都关了后,再开,2项参数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飞机倒退着飞,搞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办了,飞机拿在手上也是一样的前舵机自己往上升,所有问下哪位大虾高手知道我的是什么问题不?控还是飞机问题?望帮助下本人·谢谢啦。

网友A:
考虑板子 或者 舵机问题,换个舵机或者换个位置看是否任然问题存在

网友B:
控的中立点敏感度..看看中立点有否漂

网友:
华科尔,看似不错,但反映问题不少的牌子。

网友:
别搞小机了

网友C:
舵机坏了,我觉得80%是这个原因。要不就是板子坏了,或者插头松动

网友D:
个人认为是飞机的问题  遥控器参数设置好了很少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板子 或者 舵机问题,换个舵机或者换个位置看是否任然问题存在

舵机换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中立点敏感度..看看中立点有否漂

没哦·控那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是飞机的问题  遥控器参数设置好了很少会乱

我也感觉是 飞机问题·可就不知道飞机哪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坏了,我觉得80%是这个原因。要不就是板子坏了,或者插头松动

你说的板子是主板吗?插头没松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板子是主板吗?插头没松动

主板上有那个元器件接触不良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很难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那个元器件接触不良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很难察觉

哦·那这样我是不是要返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这样我是不是要返厂了?

返厂的时候如果问题不出现就很难修。我的小瓢虫有时候也会突然对不上频,过了一会就好了,很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但是返厂没用。所以返不返厂还是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的时候如果问题不出现就很难修。我的小瓢虫有时候也会突然对不上频,过了一会就好了,很可能也是这个 ...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个,上次抖舵返厂,结果到他们那边不抖,搞的好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个,上次抖舵返厂,结果到他们那边不抖,搞的好烦的

你可以试试去聪少那里修,虽然我没试过,但据说修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去聪少那里修,虽然我没试过,但据说修得还不错

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