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突然变得无法初始化? 白灯在红灯闪了两次后出现

楼主(2013-07-17):
大家好,

我的XA650爽飞了一段日子都平安无事, 上个星期在回航降陆时突然向一边倾倒, 其中一个电调坏了, 换上新的电调后, 在做电调校正时, X4突然变得无法初始化? 白灯在红灯闪了两次后出现。 我从新刷了固件, 但结果还是一样,  白灯在红灯闪了两次后就会出现....罗盘也变的无法调好了。。

请零度和各位师傅帮帮忙 , 该如何解决?

网友:
GPS连接线断了吧?

楼主:
请问该如何确认呢?

网友:
高难度,不懂,帮顶

网友A:
楼主,请加群找一下吴工\张工或老杨解决, qq:12664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加群找一下吴工\张工或老杨解决, qq:1266423

谢谢yj兄. 我已联络上老杨兄.

网友:
别内部解决啊  拿来分享下  好学学啊

网友:
陀螺仪 重置一下行么?

楼主:
对不起, 经过数据检查, 怀疑是GPS模块出了问题, 已经送厂维修. 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