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 用什么牌子的电机、电调、电池、舵机好??

楼主(2013-07-17):
电动固定翼 用什么牌子的电机、电调、电池舵机好??

网友A:
XXD电机 ,好盈电调,狮子电池,辉盛9克舵机(银燕舵机更好一些)辉盛假货多
这是我的配置
供参考

网友:
同意2楼的,不过我的电调也是XXD的。电池根据实际情况,品牌没太大讲究。舵机我全用辉盛9g,其中包括有山寨的。

网友:
看过了,学习了,帮顶了

网友:
慢慢等大侠出现

网友:

航模群117688599加入吧

网友:
开始可以用xxd的,飞机飞高级了以后再换好点的,不然炸了可惜。

网友:
多大的电动固定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电机 ,好盈电调,狮子电池,辉盛9克舵机(银燕舵机更好一些)辉盛假货多
这是我的配置
供参考 ...

型号呢??

网友:
新手用XXD好,陈本低,摔了也不心疼!等练到有手感了再换好的电机 建议配XXD 2212 1400KV 8-9寸桨 XXD30A 电调 这个配置实用性比较广。电池配个便宜点的 吧!反正都是拿来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呢??

不同的飞机,桨和电机的型号是不同的,电池一般3S,电调入门的XXD,好盈都行,30A就可以了
看你玩哪个飞机,买空机的时候问店家推荐配置或在论坛里搜楼上的那个配置就可以飞塞斯纳

网友B:
电机有空自己做,电调我用中特威的很稳定,ATMEL的芯片还可刷开源的软件,舵机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空自己做,电调我用中特威的很稳定,ATMEL的芯片还可刷开源的软件,舵机银燕

好盈的电调怎么样?  “ATMEL的芯片还可刷开源的软件”  什么意思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的电调怎么样?  “ATMEL的芯片还可刷开源的软件”  什么意思意思啊?

外网上有电调的软件可以刷。。。

网友:
炸了就修˙修了再炸

网友C: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非你买到假货,否则,贵一点的会比便宜的好。所以主要还是看你想投入多少。有时,电调便宜一点,把电机烧了。这种情况,你玩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建议好盈电调、朗宇电机、格式电池。这些都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非你买到假货,否则,贵一点的会比便宜的好。所以主要还是看你想投入多少。有时,电 ...

嗯, 好的

网友:
我喜欢的品牌如下:电机选双天系列、电池选AKE的、舵机银燕的金属舵机、电调选好赢货中特的都还行

网友D:
新西达电机2212 KV1400 8040桨 新西达30A电调 1300毫安时 3S YZW电池 9克蓝壳舵机
飞微风,起飞重量540克,半油门巡航
落地后电机、电调温热,不烫手

网友E:
个人喜欢的电子设备品牌,供参考‘
电机:双天
电调:好盈
舵机:银燕
电池:花牌

网友F:
好盈电调、朗宇电机、格式电池

网友G(2013-08-24):
小手一抖,拿分走人

网友H:
好盈电调、朗宇电机\花牌电池

网友H:
舵机银燕的金属舵机耐用

网友I:
可以看看这个:http://hifly-rc.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w1006-2680750499.11.0rk9N0&scid=705370617&scname=HiFly+%B5%E7%BB%FA&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