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哪不对?速度大概有多少?(小公主)

楼主(2013-07-17):
因为没有测速设备,各位帮忙看下这速度大概有多少KM?这船从老乡那搞来,他船整的不错,被我瞎跑了一段时间,看视频全油门的时候声音好像不对?是电机轴的问题吗?KK电机3880  KV1750
注意听下全油门的时候声音卡卡不匀,是电机问题吗?懂得说下吧,谢了……
还有全油门的时候船因为扭力会往右倾斜,有办法解决没?

楼主:
补充下,船在正对面的时候那段是全油门,iphone 5拍的视频好像像素不行!

网友A:
速度不错了,670吧。用的是硬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了,670吧。用的是硬轴吗?

硬轴,有60-70了?怎么感觉只有50KM左右,已经442的浆了,感觉电机都要爆了!

网友:
这水面让人梦寐以求呀

网友:
估计最高速度,60 +、-5公里

网友B:
感觉船尾入水太深了,还可以把电池向船头调整下,估计速度还可能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船尾入水太深了,还可以把电池向船头调整下,估计速度还可能快点。

之前有往前调过觉得船起滑太慢,6S锂电前移,船起跑很废电,吃力!

网友:
442桨大了438就可以,轴的中心准吗?轴承松动吗?船姿态可以。

网友:
好场地啊

网友C:
帅啊!我的3650红豹子 2930KV 40桨,和你的差不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啊!我的3650红豹子 2930KV 40桨,和你的差不多速度。

KV那么高?用几S锂电?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KV那么高?用几S锂电?电调?

3S,120A电调,跑60公里不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轴,有60-70了?怎么感觉只有50KM左右,已经442的浆了,感觉电机都要爆了!

kv小了,桨正好,用硬轴的话,就是这个声音,快爆了,实际上转速并不是很高。改用软轴的话,就好听多了。

网友:
MONO/單體船因TORQUE ROLL傾斜很常見,如果不解決而速度繼續上升,就會出現CHINE WALK,在左舷加鐵片至抵消TORQUE ROLL後,計算出電池偏移距離,以電池重量取代鐵片。

TORQUE=FORCE * DISTANC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703&extra=page%3D3&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120A电调,跑60公里不奇怪啊。

什么船壳?(也是公主)

网友D:
船因为扭力会往右倾斜, 不会这么简单lz都没想到,单桨的船都有这么问题

网友E:
电机架松了!检查下是否需要加固

网友F:
估计是轴系与电机没有安装好。速度大概6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