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X4 日本手改中国手,外加sma天线接头。

楼主(2013-07-17):
本人是新人,以为习惯左手方向,所以先飞了日本手试下,结果发现和固定翼不同,感觉日本手飞直升机真的不好用。潜水几天,发现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手飞直好用,于是又搞了美国手的控,飞了下,感觉还是不习惯,没有形成反射,慢飞还好,飞的暴力点有时候手反应不过来。于是决定把控改成中国手,顺便加了个sma头。发图上来大家看看。

拧个linksys的7db天线,是不是很威武啊。

网友A:
日本手飞电直也很好飞的,只不过飞自旋翻没有美国手来的顺而已。我从日本手转美国手两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飞电直也很好飞的,只不过飞自旋翻没有美国手来的顺而已。我从日本手转美国手两天就好了。

无奈我的左手很顽固,大概是小时候玩红白机机太多。改了美国手总是不如左手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奈我的左手很顽固,大概是小时候玩红白机机太多。改了美国手总是不如左手灵活。

头像我喜欢。中国手本来也准备的。但是想想还是随大流美国手吧。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有没有第三只手可以用的啊?

网友B:
这垃圾控还搞?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值得表扬,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控还搞?

这个控我觉得飞室内挺方便的。轻便,手感也没那么糟糕。改sma是以前玩wifi天线留下的强迫症,看到电路板的天线就想改掉。

网友C:
楼主太牛X了   这么简单步骤就改了中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牛X了   这么简单步骤就改了中国手!

嘿嘿,对不起老兄了,折腾你换美国手给我,结果还是飞不惯。

网友:
楼主改天线后遥控距离多远?

楼主:
我这里最长的走廊40米没问题,这几天室外下雨没法室外测试。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手~熟练就行~喜欢就行~

网友:
四旋翼飞行个人建议用美国手、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以前个人也是日本手..之后请教高手才学习用美国手、用久之后感觉比日本手好飞

网友(2013-10-01):
楼主能拉拉距离不,为了方便和距离两优点结合实在是费不少脑筋

网友(2013-11-04):
哈博森的控是双面印刷板的,改手没那么容易吧:本人是飞惯了反日本手MOD4的,改这个控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