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大疆工程师们,,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3-07-17):
我准备利用钛合金材料做一个全金属的机架,重量不是问题,,因为采用了钛合金,,比一般的机架轻,,,,问题是,,NAZA飞空可不可以安放在金属板上的,,

网友:
坐等大疆解答,这个不清楚

网友A:
钛合金。。。摔一下就废了。。。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用工程塑料吧。最少韧性都比金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摔一下就废了。。。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用工程塑料吧。最少韧性都比金属好

我的也是可拆式的,,坏leu某个部件也可以换的,,

网友B:
国外无人机是以碳纤维合成材料为主的。无人机的主要困难是延长留空航时,钛合金不仅太贵,岂不太重啦?

网友:
只要3M胶能粘住的材料,NAZA都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无人机是以碳纤维合成材料为主的。无人机的主要困难是延长留空航时,钛合金不仅太贵,岂不太重啦?

我称了,,不比碳纤维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称了,,不比碳纤维重啊,,,

那不简单!可能价格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