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把人搞蒙了

楼主(2013-07-17):
请教高手问题..上图看怎么填写   GPS在机头前面,飞空在后面。 X 量出来是10厘米。该填正10还是负10呢。Z为8厘米。+还是—负。。脑壳蒙了

网友:
昏,你看调参软件里的图啊,对应绿线填负,对应红线填正!!不难吧

网友:
你的数据应该是X10 y0 z-8.按说明自己看啊..

网友:
前面是正 后面是负吧

网友A:
不看说明书必炸!

网友:
怎么不装中间

网友:
最好把主控放在中间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在视频教学帖里有重点说到过的,可能你没注意听,
应该这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在视频教学帖里有重点说到过的,可能你没注意听,
应该这样输入

谢谢泡泡大师。。多谢。。泡泡大师。。两个3S电池怎么串联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大师。。多谢。。泡泡大师。。两个3S电池怎么串联在一起啊。

你想把二个3S变成一个6S吧?用T插,自己做根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在视频教学帖里有重点说到过的,可能你没注意听,
应该这样输入

泡泡大师。天地飞的控可靠吗。。看帖子飞走的基本都天地飞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