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3-07-17):
这个可以把伞齿拆了 用到皮传上吗   安装位置 对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前面改了轴传后面也要改的了

网友:
关注,同样想用这个改

网友:
输出伞齿孔小了。

网友:
也有意改皮传,貌似这个改不了,飞越有尾传前面的改件.冰人有皮传尾波箱总承,还是双推的,看了几次未下手.

网友:
练习用皮传不错。

楼主:
我本来就是皮传 但是那个尾管固定座不是 金属的    但是又没有 专门的 皮传用的固定座 所以像用这个 改一下用

网友:
练习用的话,没必要非改金属件,这开口和轴传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开口太小,皮带过不去

网友:
用450PRO原厂尾管固定座也可以直接改

网友:
LZ若是狠的下心,就拿个钻头扩下孔,就能用在皮传上了。但是再想用回轴的就不可能了!
建议用塑料的,飞越有现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