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用 黄金:某直升机离合器改造。

楼主(2013-07-17):
先来批评一下:当前 黄金价格 已经从398跌到258元/克

可是竟然有::模型 金属零件 不降价格、不大众化销售

这次改造离合器:因为汽油发动机转速只能7000到9000转,
该离合器存在离心力不足,的打滑现象。于是打算自己增加
活动块”的重量,黄金的比重19.2应该是很好的材料咯,
这次还是用的‘铜’(比重8.9)也还勉强。(看图加工)

前天从商家买来一个“汽油机”用离合器,结果一测试:
发现结合转速仍然高达7000,真不知设计人员是干嘛的。
而且不按照黄金的下跌幅度调低价格。没用于是退回去咯。

等明天:称重室的人有0.1毫克感度精密电子称仔细称:
这两个铜块的重量,然后就“老办法”粘接。

——————————————————————————
再说大热天:正是考量发动机散热的好时机,散热片沾接完毕
温度传感器也沾接完毕,就等这 离合器 咯。哈哈。爽飞。

网友A:
离合杯要是磨损,就不是打滑那么简单了,离合器会断。

网友:
有设备方便啊。。。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把离合器甩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把离合器甩断呀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把 动块 甩断的——因为:
动块的外面是“摩擦片”和离合器 罩杯。。。

动块的‘最大位移量’——是 由:罩杯 决定的。
除非“罩杯”损坏。。。

这个离合器本来是设计13000转速的,现在因为转速
只有8000,所以‘动块’的离心力不足够大
增加“铜块”(最好是黄金块)也只是提升这个离心力。

换句话说:加了铜块之后,转速不要超过10000就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杯要是磨损,就不是打滑那么简单了,离合器会断。

摩擦片 全部 磨光,才能磨损 离合杯 啊!!

——这种情况是 可以人工 避免的——!!

增大离心力之后,动块 反而不容易 打滑——
也就是说:磨损摩擦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

——锉刀:修正了 重量差异,现在开始沾接——

沾接过程中:5小时之后 不拆工装,再沾接另一个
24(29)小时之后——才投入使用。确保沾接可靠

铜块重量0.0092Kg 平均半径 2.2厘米 也就是0.022米
转速按照9000/60秒=150转/秒来计算——线速度——
2*3.14*0.022(圆周长)*150转/秒==20.724m/s
离心力计算公式 F=(M*V**2)/R

F(Kg)=(0.0092 *20.724*20.724)/0.022=179.6Kg

结果是::一个铜块有 179.6 公斤的 离心力——

———————————————————————————
现在先备案记录:离合器罩杯的外直径是:61.95毫米。

楼主:
"沾接":也来个 热处理 10小时 。温度50度。

:中午就可以总装了。刚才又计算了一下:
3000转的时候铜块的离心力只有20Kg还好。

装好之后,先把直升机的 螺距曲线搞成“一”字。
并且带一点点负螺距,故意让飞机不离地。

然后人躲避到 掩体 后面,去推油门 看遥测数据:
转速加到 10000 转,持续 5分钟,检验离合器罩杯
是否能承受 接近200Kg 的离心力。。。

楼主:
http://www.tudou.com/v/7qJH799DyN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7月25日 重庆环境温度 42度 飞机升空
遥测 发动机温度 138度 算合格 咯 太好了。

网友C:
技术强悍啊   求拜师   收徒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强悍啊   求拜师   收徒弟不

_飞3D我不会哦,装机和维修可以收弟子。

打算周末来测试“四桨”的载重能力。。。
——24盒 王老吉 毛重 6 公斤 。。。

网友:
奢侈啊,用空瓶子装水就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_飞3D我不会哦,装机和维修可以收弟子。。

打算周末来测试“四桨”的载重能力。。。 ...

3d我也不飞的  就是请师傅教我改造飞机的知识    四浆旋翼头我挺感兴趣的     怎么改造四浆的旋翼头  还有那些设计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求师傅加我QQ2723039910

网友:
发动机是自己改装的吧,52C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我也不飞的  就是请师傅教我改造飞机的知识    四浆旋翼头我挺感兴趣的     怎么改造四浆的旋翼头  还有 ...

实际测试:这个“错层式 四桨旋翼头”在1250转/分钟
转速的时候:能把挂载的 6公斤“王老吉”提起来。
但是发动机不给力无法维持7500转的转速(15:90)传动比
收小螺距让大桨蓄能提高转速(发动机转速到7600左右)然后
恢复正常螺距,6公斤“王老吉”就被提起来了。

1250转/分钟对于700毫米大桨来说,是很安全的转速咯
俺推算:4 x 700毫米大桨,在1500转,能提起10公斤。

————你可以 TaoBao 搜一搜::“错层 旋翼头”
目前我有搭配:10毫米主轴,和12毫米主轴的。

16楼:是40cc (20cc x 2)的双缸发动机,
停用其中一个缸。保留对称活塞(减震有效)

____短暂:提起 6Kg ___视频___
http://www.tudou.com/v/fITULHjG1M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你哥子刚健~~~~~~~~~~

网友:
很给力啊!顶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把 动块 甩断的——因为:
动块的外面是“摩擦片”和离合器 罩杯。。。

万分之一克的分析天平都用上了,奢侈啊。狂顶DIY作品!

网友D:
哈哈,不错,会捣鼓!而且还有铣床,设备挺齐全的嘛,有家用小型的车,铣,刨一体的吗?我也想买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不错,会捣鼓!而且还有铣床,设备挺齐全的嘛,有家用小型的车,铣,刨一体的吗?我也想买一台玩玩!! ...

好象 是有 :价格 要 8800 左右。没仔细记。

但是 这种 微型机床 只能加工 很小的 工件 。

————————————————————
俺 这里 没法做 铝件 焊接, 所以 前天 设计好
新的“增压排气管”、图纸发给 另外的厂家了。

目前这几天 油机作业 暂停,再组装 一套带 APM
的 500级 电动飞机(卖出)—— 我也觉得 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 是有 :价格 要 8800 左右。没仔细记。

但是 这种 微型机床 只能加工 很小的 工件 。
...

厉害啊!!!!

网友(2013-08-20):
强大的鸡器

网友E:
是不是在低转速的时候有可能会降低离合器的使用寿命 因为低转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不均匀 离合器甩块重量增加就有可能会导致离合器开合次数增加 导致离合器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在低转速的时候有可能会降低离合器的使用寿命 因为低转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不均匀 离合器甩块重量增加 ...

你所说的情况:其实 完全不用担心。。

加了这两个重块,结合转速从7000下降到4300左右。

无论哪种情况,甩块与摩擦片 都是 顺性 贴合。。
不存在任何 冲击。。。打滑才是 最大的 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