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振动无法排除

楼主(2013-07-17):
所有配件基本都是新的。。。为什么还振动额。。电机略微有点振正常不

网友A:
450找不出震源是正常的 纠结下去只是劳心劳财 飞起来还顺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找不出震源是正常的 纠结下去只是劳心劳财 飞起来还顺手就行了

问题是震动微大。。飞不起来。。。和碳纤板厚度有关么。。。我的底板和侧板一样厚的

网友B:
  450的碳纤板厚度只是和耐炸有关!  新件不一定就不震! 平衡相关的问题都得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的碳纤板厚度只是和耐炸有关!  新件不一定就不震! 平衡相关的问题都得查~

尾巴拆了就大齿电机了。。还振。。。旋翼头十字盘都拆了

网友C:
看大齿那个中心座上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大齿那个中心座上平了没有

那必须上平了额

网友D:
大桨动静平衡。大桨和大桨夹的松紧程度!

网友:
大奖是不是上的太紧了?

网友E:
看看大桨和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动静平衡。大桨和大桨夹的松紧程度!

都拆了。。就电机大齿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大桨和电机吧

电机空转还可以。。没大奖。。就剩主轴大齿了

网友:
我也是,今天去飞,飞机是飞起来了,但是震得厉害,没看见有双浆,浆已经扭松,可还是震得厉害,费力两边抖,玩得我手脚发软,最后炸机

网友:
觉得有可能是主轴的问题,不会是5块3根的吧?

网友:
什么三轴?

网友:
看看主轴座的轴承是不是有框量,电机微震正常,这个震动是非常小的

网友:
猜故障没意义,找老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