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敢脚这个是个好云台 !准备入手,求专业人士鉴定!

楼主(2013-07-17):
额!请大家看看从数据上来说这个  云台能不能入手
飞机X650PRO  NAZA V2      电池 用的  AKE 6600mah         目前飞机除云台2000KG
重量方面:云台加减震板共320g  2个电机用的bgm4108  大搞168g重     整个总成  590G         目的是挂5n。
尺寸方面:    这个要求中心板离地 190mm的高度才能装  ,     我飞机 无负重    卷尺测量  高度200mm,   官方云台高度要求< 157mm
原谅我吧LOGO刷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呢~

SORRY 没说清楚  ,  是准备入手    请大神看下能不能入手

网友B:
好像1仟多?

网友C:
所有单臂的微单级别的云台都别买, 铝件厚度小于4MM 都别买,强度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单臂的微单级别的云台都别买, 铝件厚度小于4MM 都别买,强度不够的

那板帅大大  有没有推荐的云台呀~  小于4MM  就是怕震动对么?  那么 我能够买那种臂是管件的么     这个震动就没这么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1仟多?

嗯对头1Q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板帅大大  有没有推荐的云台呀~  小于4MM  就是怕震动对么?  那么 我能够买那种臂是管件的么     这个 ...

有,买ZI5或者Z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买ZI5或者Z2000

太贵了  亲     穷人   穷玩   在可能 的  价格 范围内尽量选好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235这个云台怎么样啊

网友D:
板帅的1987就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半拉子云台不要买,除非你有极强的动手能力,个人觉得单臂云台都不靠谱

网友:
同问  我正想发帖问这个 你就发了

网友:
看着像仿z1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帅的1987就不错,可以考虑

求板帅的1978,很喜欢他发的  控制板的视频

网友:
没试过没有发言权,我自己用3Mm的铝片做了一个无刷云台,拍视频相当的稳,没有震动,没有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单臂的微单级别的云台都别买, 铝件厚度小于4MM 都别买,强度不够的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帅的1987就不错,可以考虑

板帅的1978   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单臂的微单级别的云台都别买, 铝件厚度小于4MM 都别买,强度不够的

他们说你出了 云台的   求PM 你云台的 链接

网友:
同样觉得强度不够,云台这货不能一味追求底价。

网友:
板帅说得对, 单臂云台虽然样子时尚,但挂卡片机以上的机子那个力臂杠杆力太大了,电机轴承很快就玩完。而且单臂结构对震动抵抗力弱,这是结构上的弱点,就算你铝件强度再高,盘式电机的轴承很快会出现虚位,有虚位就没法抵抗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