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433 天8,关控返航信号丢失的情况

楼主(2013-07-17):
今天测试了下关控返航,当时飞机在天上,突然飞机失去控制猛的低头,然后又正常了,后来发现是在关控的时候,丢失了信号大约1秒钟,飞控才切到返航,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都关了控了还丢失什么信号呢,是接受机有延时还是飞控延时?
一直还没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回航时电机会有较高转速以保持回航速度。这时又是处在失控状态,无法停机,感觉挺不放心,宁可损失飞机也别伤到人啊。

网友:
如果用接收机连发射机的方法。。。估计得有这个情况。

网友A:
所谓失控保护,就是接收机连续1秒没有收到信号,才输出保护状态!这个是正常的!
在没有输出保护之前,是按照最后一帧数据来执行操作的。。
目前所有失控保护,都是按照类似这样的规则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失控保护,就是接收机连续1秒没有收到信号,才输出保护状态!这个是正常的!
在没有输出保护之前,是按 ...

但是关控之前我开的是平衡模式,但是之后他给切换到了手动模式,1.5秒后,。才切换到返航模式。。我也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关控之前我开的是平衡模式,但是之后他给切换到了手动模式,1.5秒后,。才切换到返航模式。。我也很奇 ...

你开平衡模式的时候飞机是平的,但舵面可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平衡模式的时候飞机是平的,但舵面可不一定

但是关控后,他仍然应该给我保持是平衡模式,再切到返航呢。

网友:
请问一下切糕433怎么样?控制飞机延迟怎么样?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关控后,他仍然应该给我保持是平衡模式,再切到返航呢。

你的遥控器在关闭电源之后的最后几帧数据,因为遥控器电压变低,遥控器发送的数据已经是错误的。你可以直机拔掉433发射机试试,就永远不会出错了!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