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如何连接哪吒M

楼主(2013-07-17):
小弟最近入手飞跃,请问怎么连接哪吒M飞控,还有天地飞九的接收机?

我想用天地飞的旋钮控制仰俯,应该怎么连接?

我以前的舵机云台是直接进飞控的。飞控在进遥控接收,我现在接飞跃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谢啦。

楼主:
好吧没人回答吗

网友A:
云台为什么要连接飞控呢?云台是独立的控制系统,不需要连接飞控吧,单独供电,单独工作的,还有云台控制最好不要用控的旋钮,这样不好控制,用1通道或者四通道,不要用油门通道哦..........个人愚见,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B:
我也在想,你的是舵机云台么?还需要连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想,你的是舵机云台么?还需要连接飞控?

我现在的,云台控制,就是舵机云台是连接的飞控。。。一个朋友给我连接。新入的无刷不知道应该怎么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为什么要连接飞控呢?云台是独立的控制系统,不需要连接飞控吧,单独供电,单独工作的,还有云台控制最 ...

也是哦,但是啊用一个遥控其可以实现吗?我怎么有点反应不过来呢。意思是直接连接在遥控接收器上是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潜水吧,真心没法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哦,但是啊用一个遥控其可以实现吗?我怎么有点反应不过来呢。意思是直接连接在遥控接收器上是吗?

云台控制板上面有到控接受的接口连上就行了,注意好要连接的通道就行了,建议在1、2、4任意两个通道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控制板上面有到控接受的接口连上就行了,注意好要连接的通道就行了,建议在1、2、4任意两个通道上面. ...

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云台控制板上面有到控接受的接口连上就行了,注意好要连接的通道就行了,建议在1、2、4任意两个通道上面. ...

如果要是我用一个控 控制飞机 和云台的俯仰和横滚 直接连接接收机吗 ?用 1  2  4  的话那飞机怎么控制呢 ?

网友:

联飞控你就等炸鸡吧,联了等着哪吒脑震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是我用一个控 控制飞机 和云台的俯仰和横滚 直接连接接收机吗 ?用 1  2  4  的话那飞机怎么控制呢 ...

一个控你就不用管云台了,云台自稳就行了,如果你非要控制云台横滚和俯仰呢,那你就必须再另外弄一个控专门来控制云台啦,当然如果你非要一个控来控制云台和飞机的话,那你就把云台控制接到其他通道吧,但是这样是要设置的哦,至于怎么设置,我没弄过,自己可以摸索啦......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控你就不用管云台了,云台自稳就行了,如果你非要控制云台横滚和俯仰呢,那你就必须再另外弄一个控专 ...

谢谢 谢谢 ~~~研究研究 ~·

网友D:
舵机云台接飞控 那也是两个舵机线接的。
换无刷 肯定就没这回事了,你把无刷马达接上去就是奇迹。
无刷云台自己有独立的云台控制器,你应该要看云台控制器有没有线接出来接到接收机的空闲通道上,来控制俯仰或者横滚,不会跟飞控有任何关系,因为你的无刷云台不是DJI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云台接飞控 那也是两个舵机线接的。
换无刷 肯定就没这回事了,你把无刷马达接上去就是奇迹。
无刷云 ...

明白,今天试了下,效果不错,唯一就是无法独立控制仰俯。这个比较扫兴。初始状态很容易就拍到了浆,明天我上电脑驱动一下调整下角度。那么我现在想独立控制一下仰俯应该怎么接线呢,下午研究了一下午没有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今天试了下,效果不错,唯一就是无法独立控制仰俯。这个比较扫兴。初始状态很容易就拍到了浆,明天 ...

什么型号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云台?

飞跃的狗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跃的狗台

可以连接收机控制俯仰,够用了

网友:
狗台俯仰直接接接收机辅助通道,如六通道。通常前五个通道都被占用了。遥控器上对应设置定义六通道就可以了。不要设置给两向或三向开关。

网友E:
云台直接接接收机空闲的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