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装机问题, 新同学~~老同学~~~都进来看看~~有视频o~有视频~~有视频~~有视频

楼主(2013-07-17):
这个拉杆一直嫌短,都拧成这样了  螺距还是负的厉害,请问是怎么回事。
桨夹的那个拉杆也拧的很松了 螺距还是负

舵机臂 90°之后 拉杆都拧松了 螺距负的厉害

方向打死 舵机回弹是怎么回事 请看视频、

网友A:
LZ确定主轴上下没有装反?确定K8线没有接错?

网友B:
舵机回弹是因为你舵机行程量没调,需要再控里调整舵机的行程量,使得都达到100%,    螺距为副调旋翼头拉杆呀,调十字盘拉杆干吗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这个要请高手来回答~~进来学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主轴上下没有装反?确定K8线没有接错?

反复确定过了  没错   请问还有什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回弹是因为你舵机行程量没调,需要再控里调整舵机的行程量,使得都达到100%,    螺距为副调旋翼头拉杆呀 ...

十字盘是应该在 旋翼头底部 到 限位环  的正中间对吗  我的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确定过了  没错   请问还有什么可能

这个......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拟或你用了有副翼450的主轴?无副翼主轴比有副翼要短些。

另外,K8连线和设置调试,推荐看这个教程
http://www.rctw***/thread-239782-1-1.html

网友:
上面链接里*号是“点恩易替”

网友:
调整顺序有问题吧,第一步;舵机回中,水平安装舵机臂,确保三个舵机臂水平(在一包易碎舵机臂里面挨个测试,能保证水平的使用)第二步;将舵机连杆调整到最短位置,连接十字头(如果舵机连接杆在最大才能和十字盘连接,那就说明舵机连杆短了)加上十字头水平架,开始调整水平。第三步;如果水平调整好了,十字盘在最下方,说明主轴安装反了。在中下方位置,说明正常。第四步;连接软件,做综合调试,必须了解清楚每个步骤的设定数值,完成后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正常,有可能设定反了,通过细致反复调整观察,肯定会调试好的。楼主要自信,还要善于发现问题哦!呵呵

网友:
楼主完全什么都不懂,建议去找个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
你现在要调的是十字盆的平衡,,这个太复杂了,我也不懂怎么解释,其实我也是新手来的

网友:
主轴用错了吧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了视频又学习了。。。

网友:
也可以看看控!把把所有的设置都恢复默认值

网友C(2013-08-17):
我在组装450,进来学习一下,不知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组装450,进来学习一下,不知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调整斜盘和浆夹拉杆长度

网友:
内容我的450现在家里躺着,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楼主有人带吗?没人带最好还是再多潜水吧,你现在连门槛都过不了还怎么折腾,不要到时候飞机把你折腾了!

网友(2021-11-05):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大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