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 DFC空中熄火

楼主(2013-07-17):
我是一台亚拓700的电直 是套机 换了K牌120电调 大V8其他的都没换在空中做两下动作就熄火下来后过1到2秒又会重新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啊

危险到还好已经好几次了就是检查不出毛病啊  郁闷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危险到还好已经好几次了就是检查不出毛病啊  郁闷

好好 检查 下 排除法  700E  大飞机 掉下来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网友B:
可能是你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要小心啊

网友C:
LZ用的什么插头? 也有可能是插头过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导致 。
我就见过700E用的T60 暴力3D供不上电熄火的 左后换了对插头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的什么插头? 也有可能是插头过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导致 。
我就见过700E用的T60 暴力3D供不上电熄火的 ...

我用的是XT150的头部存在电供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陀螺仪的问题

陀螺仪是新的大V8不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后果很严重

网友:
k120用在亚拓700上,需要加主动式散热器,去掉bec。这样才不会保护。我的700电机一直从700mx到850mx都能应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T150的头部存在电供不上

你2个电池的连接线接头也是150吗?

网友:
危险,停飞

网友:
估计大螺距动作多了,电调保护了,换160的吧

网友:
要小心哦!!!!炸下来见鬼

网友D(2014-08-11):
我的也是空中熄火,检查了线路,没问题,也是150插头。我把螺距降低,转速提高后,出现频率低了,用了新的电池,悬停飞了13分钟后,出现了一次。换了旧电池,出现频率高了,电池是达普5200毫安,45C。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呢,楼主试过换新电池么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你现在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你解决了告我下吧,我快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空中熄火,检查了线路,没问题,也是150插头。我把螺距降低,转速提高后,出现频率低了,用了新的 ...

悬停13分钟貎似有点太久了,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直升机就是好,动力丢完还能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