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彻底心凉了,

楼主(2013-07-17):
前天发的帖子大家看到了,在没有装GPS的情况下飞机失控后自动降落,表现比较满意,可是经过两天的检查与调整,今天下午又决定进行飞行,起飞前做了严格的检查雨校准,包括罗盘重新进行了校准,而且起飞前确定搜星良好,并且绿灯连闪表示记录好返航地点,遥控设定返航点锁定,GPS模式起飞,刚开始起飞比较稳定,慢慢把飞机拉到20多米高的时候飞机突然抽了一下,然后彻底失去控制,立马关掉遥控等飞机自动返航降落,看到直机直线升高,以为是自动返航启动,因为NAZA设定返航是自动升高20米,可是让我失望了,飞机一直升高,直到看不见,想必飞丢飞机的朋友肯定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老婆陪着我说飞机会自己飞回来,2个人傻傻的坐在那等待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见有动静,于是提控回家,这次损失大了。飞跃680机架   恒力4225  好赢 铂金30A  APC1238   无刷云台  盒装黑狗3    图传 4S动力电池     图传和云台的独立3S电池  NAZAV2飞控全套  唉    心情此时比较忐忑 发此图以怀念我心爱的宝贝~

网友A:
干嘛不控制回来,失控返航?已经发现出现故障了还关控?同情,尸体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控制回来,失控返航?已经发现出现故障了还关控?同情,尸体都看不到

我在等他自己飞回来

楼主:
DJI的大哥们出来说个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大哥们出来说个话吧

既然都出故障了还相信他那么智能自己回来?多少飞丢的机主了。。血的教训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
我还以为开源的飞控才会失控。。。。

网友B:
楼主 我和你遭遇一样啊!哪吒带狗还拉着云台私奔了!!!呜呜·····

网友:
吸取教训 下回装个sd卡录像机和osd 飞丢后立马回放 找坐标 沿着坐标 估计一下电池的时间 和飞行速度 沿着那个方向找 找到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C:
这种情况 应该切姿态 手动降落啊   控制权在自己手里比较妥当

网友:
慰问并围观!我的配置基本和楼主差不多,等待后续结果。。。。。。

网友:
深表同情,楼主节哀

网友D:
所以打死不试失控返航`。不试也许不会丢。而且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去试失控返航个人觉得有必要把失控返航设置好。不到万不得以打死不用。我是NAZA 1代3.12 升级后因为电路问题炸了一次。到现在上百起落全部正常。听说最好别在空中切姿态。我都固定一个姿态起飞然后就不变了。

网友E:
同情   不要太依赖自动返航

网友F:
只能说同情,同时也想说...永远不要相信GPS,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抽了......

网友:
哎,哥们这损失够大的深表同情大疆该出来解释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打死不试失控返航`。不试也许不会丢。而且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去试失控返航个人觉得有必要把失控返航 ...

可是说明书又说要姿态起飞•••••不要频繁换姿态就好吧•••••迷糊呀•••••到底正确的是怎样呀!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同情,同时也想说...永远不要相信GPS,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抽了......

Gps飞得比较省心和舒服呀,姿态模式不断调整累啊,风大一点就更累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飞丢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几百米高空掉下来,。。。后果。。。。(不敢想)

网友:
关控等它自动返航,是最不能做的事情。

网友:
闪绿灯要闪2次。。一次是返航一次是锁定航向!
其次空中切姿态是没关系的。(我就是经常空中切姿态没发现异常而且我都是等不闪红灯起飞偶尔一二次有闪一颗起飞没出现异常)。也不用什么gps模式起飞才是设置家的位置!只要连闪2次绿灯就是记录返航点了!
试飞前说明书要看懂看透。。那些灯的含义也要熟记!

网友:
真后悔入手大缰了,看的人心里还怕,这以后还敢飞吗

网友:
楼主前一次就失控了,原因貌似没查清。唉,要不顺着大概的方向再找找看?先别放弃吧

网友:
楼主有飞机安装细节图片吗?

网友:
楼主啊  怎么赶脚你是个新手呢  炸了也不能丢啊  还关控等着刚回来  想法多少有些天真了  不管怎样  表示同情

网友:
深切哀悼

网友:
迷路了,走丢了。

网友H:
挂着狗和图传。。。。挂狗和图传不可以看到图像然后大概知道在哪里吗?坐等一小时太夸张了点吧。。。。钢铁侠的小型核电才能有那般动力....
上次丢了一次这次又丢了,估计你天地飞遥控距离严重有问题,而且会不会你失控模式也没设置好。天地飞的失控模式需要先把遥控器设置成失控模式然后再按高频头和接收机设置固定收不到信号的时候接收机自动跳转到失控模式,如果设置错误,会有可能接收机没有收到遥控器信号的时候自动跳转到了你自己设置的或者你无意中设置的一个其他状态,比如油门全输出?所以造成你接收收不到信号之后跳转成油门全输出于是飞机直上?或者震动大导致GPS插头松了?
今天才刚收到天地飞的高频头和接收机爽飞中,远距离没测试,没想到这货这么坑爹....今晚调试的时候发现天地飞这个失控模式这么坑,吓得我一身冷汗....还好我出门前测试了几遍关控可在调参中看到是失控模式。前面一点的时间我乱按,搞成了关控之后接收机输出在姿态模式了,好在及早发现了要么不小心就直接出去飞的话也可能就提控回家了。坑爹的天地飞啊。。。。我才买回来就让我后悔了....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立马关闭遥控器,这个时候的NAZA闪灯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黄灯快速闪烁的,你要知道,失控返航是建立在你接收机失控保护的基础上的,还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机身抽了一下,我想试问,如果抽这下后,你看到NAZA不听你指挥了,你关控,LED有闪烁黄色吗?如果没有,想请问一下,你能确定接收机将模式切到了失控上面吗,如果是这个时候是因为接收机故障,导致飞走呢,NAZA会一直认为是正确的遥控信号,所以飞走是肯定的了。我觉得你这种现象有点像接收机异常导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立马关闭遥控器,这个时候的NAZA闪灯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黄灯快速闪烁的,你要知道,失控返航是 ...

我今天刚收到新买的天地飞9通道的高频头和接收,测试了一下距离不甚理想,在密封式宿舍楼中,一条长20米宽一米的楼道,遥控器放在楼道尽头拐弯1米处地上。走到楼道另一段尽头20米多,下半层楼的楼梯,就没信号了。然后刚刚又在另一个帖子看到说天地飞是会飞丢飞机的。现在是各种后悔买了这个牌子......说明书写着有800米开阔直线距离,我想着加天线怎么着也有一公里多些吧。。。但想想,一公里多些的距离在几十米的房子空间范围内就30米不到就没信号了。又看到楼主用天九超级版控飞出错两次了。。。。这垃圾的牌子。。。。。搞来搞去买到个垃圾然后要重新买又是钱,还真不如直接上高端来得干脆自在....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丢机表示同情。
我觉得楼主的思路有问题,第一就算要测试失控返航,也不要在起飞时先把控打到返航点锁定吧。第二发现不能控制的时候要做的不是关控,而是应该马上切恣态夺回控制权。
失控返航功能虽说很好用,但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设置,合理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盲目的依赖。
再次表示安慰。

网友:
深表同情,lz的遭遇在每个dj用户身上都有可能发生,也许下个倒霉蛋就是你只有亲身体验过dj失控的人才能真正体会那种感觉

网友:
我的看发是接收死机了...中国的接收我都不用了..
我中过一次..怕怕.好在是飞机直接插地..

网友:
老拿失控保护当 自动回航玩 迟早飞走的。  lz 应该是以前都不玩航模的吧,估计对头对尾都没搞定,退了把要不找老鸟带带 。

网友J:
关了控未必会进入失控返航,例如有些接收机在你遥控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依然会输出一个值,这个值可能是油门最大输出,所以就飞丢了。

网友:
问题很复杂,感觉楼主也是个新手,对于说明书也没有仔细的去看,出现问题难免,飞行中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那结果都可想而知

网友:
深表同情!关控实在是不应该的做法,发觉不对劲以后应该切姿态稳住飞机,而不是关控!就算关控,关了控也要马上把油门回到中位,开关拨在姿态上,发现不对劲以后马上开控切回控制权!!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看看还能不能找回来,多少挽回点损失也好啊!!没有调试好的飞行器切忌失控返航!!对了,你这次装了gps飞行,飞行前校准指南针了吗?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设置了没有?每次看到提控回家的帖子,心里都有点不好受

网友:
楼主!看你的图片是没装GPS飞的吗?

网友:
在这里是没多少人同情你的,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698

每次起飞前念一百次上帝保佑吧

飞丢那么多,大疆是不是想个什么法子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挂着狗和图传。。。。挂狗和图传不可以看到图像然后大概知道在哪里吗?坐等一小时太夸张了点吧。。。。钢铁 ...

哪有这么复杂。。。就舵角调好到失控保护那,再到天地飞失误保护选择里点下确认,就OK了。。。。。有设置这么复杂么?

你以为扶他爸 JR 就不用这样设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关了控未必会进入失控返航,例如有些接收机在你遥控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依然会输出一个值,这个值可能是油门 ...

你有没有玩过NAZA哦。。。关了控就会进去失控返航么?也可能是姿态啊。。。。都可以设的。

我用天地飞一年多了,没说过你们说的那么多夸张问题,就算我运气好吧,总结楼主情况,我猜测。。

摇控里没有设置失控保护 ,天9失控保护里有个记录油门量 ,NAZA说明上好像说至少要15%吧 然后肯定50%以下

如果你没去设过,那有可能里面记录的是50%以上,那你关控的时候。。。就算进入返航模式了,在50%以上的油

门。。。这还能往下降么?。。。。。  起码摇控还在你手,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深表同情和慰问!我以为,新手玩高档机,投入不菲。操控由简到难,小心慎重些。不然既造成损失,又打击信心,起步时有争取有老手带一带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有没有玩过NAZA哦。。。关了控就会进去失控返航么?也可能是姿态啊。。。。都可以设的。

关了遥控肯定是失控保护。这是我第二个飞控了,第一个是一代,设置这些东西我还是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遥控肯定是失控保护。这是我第二个飞控了,第一个是一代,设置这些东西我还是懂得,

回去多用几款摇控器。。。多玩过几个NAZA  还是猴子再来下结论不迟

网友:
楼主,你好,我需要详细了解一下你的情况,麻烦将你的QQ  PM给我。我将帮你处理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s飞得比较省心和舒服呀,姿态模式不断调整累啊,风大一点就更累了,哈哈哈

现在丢了...还觉得省心不.........反正我从不相信GPS模式。

网友L:
除了几个经常看得到的DJI黑以外,很多朋友多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感觉问题很可能出在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上,接收机没有输出正确的预设参数,造成naza无法正确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关控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说明书上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楼主说的关控前已经失去对飞行器控制了,那极有可能是你的遥控系统出现了问题,这时候你再关控,无疑断了自己最后的生路。(当然你本应该尝试开控切手动再切姿态,看看能不能拿回控制权的,但你没有做这一正确的举措)
另外起飞前,只要绿灯连闪就表明已经正确记录home的位置了,不需要你手动去返航点锁定。
飞行器不是简单的就一个飞控组成,还有那么多电子设备,不要一来就怪到飞控上,也许是自己调试的问题,也许是控的问题,等等,不理智的分析清楚,哪怕你今后换其他牌子的飞控,一样要飞丟。
另外感觉楼主入模时间不长,建议你下次再飞请先对遥控器做拉距测试。我自己也因为在小区里测试,出现过一次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信号中断,触发naza失控保护的情况,但naza很靠谱的飞回来了,原因很简单,多次地面测试确认了接收机和naza的失控保护都是设置正确的,这是保命的关键。最后说个经验,对自动返航情有独钟的,可以在遥控器上选一个通道混空到控制naza飞行模式切换的通道上,这样不关控也能一键切失控保护。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GPS失控返航,GPS的东西不靠谱,飞丢的几率很大,用GPS起飞,切换姿态模式,在不行就用风筝线绑着飞吧。有过同样心情的人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了几个经常看得到的DJI黑以外,很多朋友多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感觉问题很可能出在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上 ...

我想说我不是第一次飞多旋翼,一年多了,起飞无数次,电池飞掉十几块,我以前的v1超级稳定,失控保护切手动这些我肯定用了,可是没有反应,失控得时候关遥控然后开遥控切手动再切姿态。都没有效果,再说设置那些我保证没有问题,我也在积极得想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是对我最大的损失,飞机丢了是小事,可是我的信心丢了是金钱无法挽回的,说心里话,我现在已经不敢飞了,唉…谢谢朋友们都在这里帮我分析,我最想看到dji工作人员给我的解释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刚收到新买的天地飞9通道的高频头和接收,测试了一下距离不甚理想,在密封式宿舍楼中,一条长20米宽 ...

我在调参软件里面看见也是关闭遥控器后是姿态模式,怎么调到失控保护呢?我也是天地飞的控,开始距离有问题,打开看到控里面连接天线的就一根细白线,而且还是脱掉的,我找了半天焊点都没有找到,估计就没有焊过,只有寄回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遥控肯定是失控保护。这是我第二个飞控了,第一个是一代,设置这些东西我还是懂得,

这个不一定~要在调参软件里面看看关控是什么状态,我的关控后就是姿态模式。

网友:
刚买了大疆的S800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在调参软件里面看见也是关闭遥控器后是姿态模式,怎么调到失控保护呢?我也是天地飞的控,开始距离有问 ...

我的是天地飞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套装而已,不是天地飞的控。。操作应该跟天地飞控不一样。你还是搜索一下方法吧。我也搞得很纠结才搞好的。早看到天地飞做工这么不讲究我就不买了。。。天线都脱落了的成品还能拿出来卖,无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哪有这么复杂。。。就舵角调好到失控保护那,再到天地飞失误保护选择里点下确认,就OK了。。。。。有设置 ...

不同型号操作方法应该不一样。我的就搞得很纠结。。。说明书就几个字。官网还没说明书。。。。超级山寨的厂啊,这么不上心的。

其他控用不用设置我不知道,我之前直接用SBUS接收机+futaba高频头,默认设置,关控就是失控状态,完全不用设置。相反看到天地飞需要设置吓得我直呼坑爹的产品..要是除了故障真是害死人。买到手一个小时就超后悔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同型号操作方法应该不一样。我的就搞得很纠结。。。说明书就几个字。官网还没说明书。。。。超级山寨的 ...

哥们,那你也得多小心点哦。。。扶他爸里也是要设失控保护和油门量的,如果你说不用。。。那证明你也没设

如果里面记录是50%以上。。。下回可能关控升天的就是你的灰机哈哈

还有PS... 我不是天地飞的托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米之人动不动2-3K的进口控。。天地飞8-9百,该有功能有还是可以的,你说没说明书  那是你认为吧,连百度随便一下天9都有 48页的PDF说明书,要多详细有多详细,官网也肯定有。 国人就该支持国货,实际支持和精神支持都是支持。。。。。  DJI不也是国货,不就是国人骄傲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L:
除了几个经常看得到的DJI黑以外,很多朋友多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感觉问题很可能出在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上 ...

感觉GPS 姿态 手动 失控四选三在一个三档开关里面不好,因为如果GPS抽风的时候姿态一定也抽风的,那么只能在手动控了,但是如果把手动改为失控返航,那么如果是抽风的情况下,三档都得死了、 手动在主控数据出错的时候是不太会抽风的,我试过在飞控出错的时候姿态和GPS都是只要一掰杆就狂加速抽疯,摇杆无反应但是还能掰杆停电机。可是手动却完全正常。。所以很难抉择。。最后我只好放弃失控返航留着手动救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感觉GPS 姿态 手动 失控四选三在一个三档开关里面不好,因为如果GPS抽风的时候姿态一定也抽风的,那么只能 ...

用不着这么痛苦,我三档开关对应手动 姿态 GPS,然后设置一个程序混控,分配一个开关,这样不论是处于手动 还是姿态 还是GPS,只要拨动混控开关,马上会切到失控保护,非常方便,也弥补了naza没有一键返航的遗憾,关键是不用关控,而且可以随时从失控保护状态再一键切回正常。遥控器有很多功能可以挖掘,不要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哥们,那你也得多小心点哦。。。扶他爸里也是要设失控保护和油门量的,如果你说不用。。。那证明你也没 ...

呃。。。可能不同控不同设置吧。我的FF9没有失控设置,我知道10c就有,我的是9C...以前用的情况是关控就是失控状态了。这跟产品特性有关吧不能一概而论。我之所以那么武断地说没有说明书因为我买的是9通高频头接收机套件,包装倒是有说明书,所有的字加起来应该100个够了。。然后去他们官网查那个型号的东西,出来的数据跟收到的产品上面有的数据一样,就几个字.......所以说他们真不上心。看看人家DJI,说明书还有维基百科都搞上了。楷模就是有楷模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不着这么痛苦,我三档开关对应手动 姿态 GPS,然后设置一个程序混控,分配一个开关,这样不论是处于手动 ...

貌似FF9也有混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搞成一键失控.....

网友:
掉的大啊

网友:
切手动啊。。飞的时候别去人多的地方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和你遭遇一样啊!哪吒带狗还拉着云台私奔了!!!呜呜·····

哪吒什么时候跟二郎神的小妾好上了,开 房去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所以打死不试失控返航`。不试也许不会丢。而且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去试失控返航个人觉得有必要把失控返航 ...

在空中切换飞行模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飞机停稳了的情况下。当然飞机有了故障就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情   不要太依赖自动返航

自动返航是在自己无法控制并且看不到飞机的情况下只能碰运气的最后的办法。能手动控制回来还是相信自己的技术比较安全。

网友:
是你吗?甘肃的哥们?表示同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在空中切换飞行模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飞机停稳了的情况下。当然飞机有了故障就不管那么多了。

就是啊,所以一般没问题起飞了就不换姿态了,除非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被吓怕了。

网友:
看来我们需要设置为失控定点 别返航了

网友:
控的問題佔大多數,設定是否正確關控後軟體是否會自動跳到失控保護模式呢?
還有一個可能,新版本v3.12接電後約30秒會快閃綠燈,過後約7秒又會再快閃一次,總共會快閃二次綠燈,才算記錄起飛點完成
是不是樓主您快閃一次後就馬上起飛了呢???
本人多次飛到1000m左右就失控了,經驗是四軸收不到遙控訊號後,確實會先抖一下然後機子會先停住約3秒
就進入自反,通常我都等到看到四軸後,再切入姿態模式一次,馬上又切回gps模式此時就奪回控制權

网友:
不知道如何说楼主了,飞控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娱乐要靠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所以一般没问题起飞了就不换姿态了,除非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被吓怕了。

那就要考验飞手的心态了,这个是DJI不能做到的。

网友:
找个通道开关,设置自动返航降落,在机机出问题的情况下,先把开关打开,要是不能自动返航降落,控制权还在自己手里,关控是最不理智的!

网友:
呵呵,以后再飞都会有心理压力。
我现在飞s800,那叫一个压力。

网友:
很同情楼主。但我也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故意使用失控返航。DJI的产品再好,美国人的卫星也不保你时时给力!多练技术、不飞远,尽量把安全飞行掌握在自己手上。

网友O:
我的F550试失控返航,关掉遥控器,飞机就在那悬停。。。悬停。。。悬停。。。结果。。。最后没电了,变成了自由落体。返给卖家,说弄段视频,告诉我已经修好了,而且还在里边说教我如何做。但过了两天告诉我说,视频传不了了,那个录像的工作人员没按录制按键。他他妈的脑袋被驴踢了还是被门挤了,还是他妈生他的时候夹的时间太长了???这个都能忘???我看就是卖家无良,不想让买家无偿的学到飞行知识!现在就等着飞机回来以后试飞下了。
做为模友,还是很同情你的,下次再玩飞机的时候千万别让它离你太远了。我现在绝对会把飞行距离控制在五十米内,高度也是差不多五十米,坚决不能让自己受打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F550试失控返航,关掉遥控器,飞机就在那悬停。。。悬停。。。悬停。。。结果。。。最后没电了,变成了 ...

不离元都没意思,不过安全飞行很重要,

网友:
同情同情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离元都没意思,不过安全飞行很重要,

看论坛的帖子,哪吒和悟空的故障率这么高,真怕像一些哥们说的那样,“抬头望天空,不知多旋翼踪;提控归家去,身疲心掏空!”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论坛的帖子,哪吒和悟空的故障率这么高,真怕像一些哥们说的那样,“抬头望天空,不知多旋翼踪;提控归 ...

dji得飞控在同行里我还是比较信赖得,用过不止这一个了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现在只有到处找找,可顺着风向找找,也许有,我估计可能飞机飞到1000多米高空,然后电压保护,降落,.....

网友P:
有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下你,你起飞前快速闪烁了几次之后起飞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只快闪了一次 对不起,是你自个操作问题。。我们起飞前操作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来。
记住,起飞前,快速闪烁两次之后,然后等LED灯变全绿闪烁后再过10秒左右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下你,你起飞前快速闪烁了几次之后起飞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只快闪了一次 对不起, ...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 应该切姿态 手动降落啊   控制权在自己手里比较妥当

正解,别太相信自动!
一有情况马上切手动

网友:
怎么一出问题就关控?我玩精灵这么久,只是测试关控过一次,以后都是拨杆到失控保护,从来没有问题。玩这个要胆大心细,否则别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