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国内电调厂家就不能一款6V以上的高压BEC呢?

楼主(2013-07-17):
国内的厂家都发展好些年了,可为什么就是做不出一款6V以上的高压UBEC呢?

网友:
中特威就有啊,5,5.5,6V三档可选,6V以上算高压了,直接2S供电都不用BEC

网友:
不是没有,是没有必要!一般舵机都是5-6V。BEC是简单东西。

网友:
有!但是保有量少,还有测试频繁的测试---等于空白,所以一般高端玩家都不会选择,没有见过考验的东西!

网友A:
电调带的BEC动动脑子都能想得到了。
ESC本身就是个火炉子, 再来个高压BEC。。。。
但凡用HV舵机谁用BEC啊?? 都是怕BEC出事才HV舵机+2S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带的BEC动动脑子都能想得到了。
ESC本身就是个火炉子, 再来个高压BEC。。。。
但凡用HV舵机谁用BEC ...

这个看个人喜好,3d master poom就很喜欢用bec,因为供电电压一致。
sbec转换效率很高不是大火炉,集成sbec即可。

网友:
喜欢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中特威迟点有款支持8V

网友:
中特威新电调支持 8.4 最小的 45a也是 5a电流!

网友:
有啊。。。看这个。

网友:
花的80A,是支持8.4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