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nano 零件太贵了,有没有替代的主轴和大齿?

楼主(2013-07-18):
各位魔友,请问一下blade nano的主轴和大齿有没有便宜的替代件啊?

网友A:
主轴可以买碳棒自己弄,齿轮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主轴自己做的话几乎不花钱了。。。

不过根据我的炸鸡经验,这两样东西基本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可以买碳棒自己弄,齿轮的话就不知道了。。

自己做精度不够吧,而且没有中间那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自己做的话几乎不花钱了。。。

不过根据我的炸鸡经验,这两样东西基本炸不坏

但是会变形啥的

我现在nano震动得厉害。好像是主轴大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会变形啥的

我现在nano震动得厉害。好像是主轴大齿哪里出问题了

你看看当中那个限位换是不是歪了,我有一根就是环歪了,轴还是好的摔完之后记得检查一下大齿是不是松了,松了就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当中那个限位换是不是歪了,我有一根就是环歪了,轴还是好的摔完之后记得检查一下大齿是不是松了, ...

限位环粘得很牢。

不过好像确实不正。

如果歪了该怎么办?

另外限位环去那里搞?

大齿本来是硅胶粘的,那时就有震动现象了,所以应该不是大齿松了的问题。我现在把硅胶弄掉了,感觉已经挺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位环粘得很牢。

不过好像确实不正。

我也没弄正。。太紧了。。换了一根。。。

网友D:
楼主,主轴大齿不算易损,检查一下横轴把,NANO的横轴又细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轴大齿不算易损,检查一下横轴把,NANO的横轴又细又软

我换过横轴了,问题依旧。
另外我只带大齿和主轴空转,发现也会振。

我的大齿没有损伤,但是不平,因为它很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觉得呢?大齿如果有波浪会不会是导致主轴转起来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
大桨,尾桨,主和尾电机有山寨的吗?

网友:
地平线已经没有原厂配件卖了吧。?副厂只有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