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起架的困惑?你是怎么解决普通舵机的回中问题的!

楼主(2013-07-18):
收放起架的困惑?你是怎么解决普通舵机的回中问题的!现在模型的起落架收放很时尚,象真机如果没有收放起落架根本就不入流!专业化的商品机收放起落架好象是使用涡杆电动舵机,这种舵机只认正反电压,因此不存在回中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待于懂行的解释),而普通舵机不行,一关摇控器就会回中,除非是先拨掉电源!想在关了遥控器后让其停在原位不动是不行的,压着舵机臂只能引来吱吱声音,让人害怕会打了齿轮。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搞过使用普通舵机收放起落架的是怎么解决这个回中问题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先关了摇控器后飞机就爬在地面上了?有无办法让收放起落架的舵机就停留在人们希望的极点位置?

网友:
专业霸占沙发

楼主:
都说普通舵机的放收起落架的不象实体机那样有放下的时间缓和连续性特点,那么为什么都不用第六通道的旋钮开关?这个完全可以做到缓和,甚至还可以半收放姿态飞行!

网友:
只用过一次舵机收放,根本卡不住。
之后都是用蜗杆收放的收放器,也就40-50元一个,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A:
很伤舵机的,我拿12G的金属舵机试验,10+次收放后舵机烧了,舵机舱被烤出泡泡了,所以还是蜗杆最安全,而且就算炸机了,蜗杆也能用到下一架机机上。。
决定买蜗杆,重就重点吧,少飞两分钟而已

网友B:
好像任何航模都是先拔飞机电,再关控吧。这是常识~你那个先关控电是飞机进入失控保护了。你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当飞机失控后舵面原位置锁定。

常识普及:你把控电关了,飞机电源不拔,万一有干扰。飞机异常启动,那一瞬间就鲜血飞扬了。

网友C:
不是有起落架专用舵机的吗,五六十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任何航模都是先拔飞机电,再关控吧。这是常识~你那个先关控电是飞机进入失控保护了。你可以设 ...

要是这样,就没有烦恼了,先拨掉电后,就无回中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伤舵机的,我拿12G的金属舵机试验,10+次收放后舵机烧了,舵机舱被烤出泡泡了,所以还是蜗杆最安全,而且 ...

你肯定是将主起落架的支柱放成垂直了,要是向外稍大角度,连杆也带有晃动空间,就不会出现伤齿轮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起落架专用舵机的吗,五六十块钱吧

问题是涡杆的要重一些,价钱也高一倍 还多!总感觉不快吧?这个涡杆是不是力量大一些,

网友D:
我不太理解你的想法,
一是蜗杆收放器有大也有小的,一般90涵道级别用的是32-40克一个,支持3-3.5公斤级别的飞机;还有一种重量在1公斤左右的小型机用的收放器,才19克!
19克这个重量,只比一般的金属舵机稍重一点,而且它不需再附设其他的收放装置,是直接接起落架的了。因此是很轻的了。

至于收放的速度,收放起落架不能太快的吧?太快的收放,一是可能产生机械方面的卡滞,二是不像真。
我见EPO毒蛇的蜗杆收放器,收起的过程要3-4秒左右,感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理解你的想法,
一是蜗杆收放器有大也有小的,一般90涵道级别用的是32-40克一个,支持3-3.5公斤级别 ...

对涡杆不是很了解,原来不是很重,那点重量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现在看来断电就能打消困惑,,原来如此,是本贴进底蛙才产生这样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起落架专用舵机的吗,五六十块钱吧

有必要让普通舵机担当起落架的作动器,这样用有限的装置完成更多的功能,岂不是好事一桩?

网友E:
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先关控 飞航模最基本的 安全原则 先开控 在飞机上电    先飞机断电 再关控
你这是 赶上现在 设备好了 都有失控保护
要使在以前 你这样 N架飞机 也地面炸完了

网友:
正规顺序应该是让飞机时刻处于遥控器可控状态,也就是先开控再接电,先断电再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先关控 飞航模最基本的 安全原则 先开控 在飞机上电    先飞机断电 再关控
你这是 赶上现 ...

吓我一跳!,一直都是关了控再断电,看来也是没有设置失电保护的原因才没发生意外!以前总是看到有人提醒不关控不小心碰杆就会让螺桨转产生危险!

网友:
不会回中阿。接起落架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肯定是将主起落架的支柱放成垂直了,要是向外稍大角度,连杆也带有晃动空间,就不会出现伤齿轮现象了。 ...

主起落架的支柱不垂直的话,起落架的滑块没到位会来回晃呀,
那还怎么起降?滑跑中会扭来扭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起落架的支柱不垂直的话,起落架的滑块没到位会来回晃呀,
那还怎么起降?滑跑中会扭来扭去吧

说得有点欠考虑?这也是一个老鸟告诉的,比较复杂,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有点欠考虑?这也是一个老鸟告诉的,比较复杂,看图!

这种结构明白,但是一般的那种收放起落架不是这个结构,就是靠一根钢丝来回拉动,如果舵机不顶到头的话起落架肯定会左右晃动,不稳定也比较难调,
我还是买两个19克的蜗杆做后起落架吧,飞机稳定了,收放也仿真,重量也就增加了20克多点(原来用17克收放舵机的话),懒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