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扯淡的问题

楼主(2013-07-18):
刚买了一个飞科达的B6X80充电器,标称80W,最大充电电流10A,但是给4S电池充电时候,我电流设置9A,充电时候电流还是5A,电压15.5V,计算一下当前功率差不多80W,我就不懂这充电电流10A有啥用?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A:
哦……,不算太扯淡,如果充1S电池仍旧无法满足10A电流充电的话,那才叫扯淡。2S,只能9A

网友:
现在才发现啊!充6S要10A那差不多要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算太扯淡,如果充1S电池仍旧无法满足10A电流充电的话,那才叫扯淡。2S,只能9A

后来我看了下,应该是跟电池相关,功率不变的前提下电流和电压肯定有不同,尼玛不懂,光指望4S能上10A了,晕

网友:
要么B6那么便宜了。

网友:
我告訴你吧充機說80W,10a 最大
即是說只能在低於8v 的時候

10 * 8 = 80

你充4cell, 電壓正常14.8v
80/14.8 =5.405

就是說最大只能5.5A 充了

這絕對正常,下次買個大W 數的吧

网友:
厂家喜欢在技术参数上耍点小花招,比如以前的录音机标200W输出功率,其实那是峰值功率,根本不是我们常理解的平均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