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 fu l ]UBLOX 6m GPS 如何出厂设置?就是要变成NEMA的。

楼主(2013-07-18):
我刷完了MWC带的ubx文件,然后现在想用NEMA了,不知道该怎样办了。

u-center怎样弄?没看到教程。

楼主:
这个也秒沉?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没人解答我就自己顶,我就不信全中国广大模友就没有一个善心大发的,来给我解答以下这个小问题!谢!

网友A:
u-center  是可以把GPS模块通过FTDI接到电脑后,可以直接从电脑上看GPS模块工作状态的样子的!

GPS上的VCC和GND直接接FTDI的就可以了!然后就是RX和TX两个互反接!

接好后就可以开u-center这个软件.然后.连接就可以看到搜到多少星.联没联通.和当前使用的端口波特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enter  是可以把GPS模块通过FTDI接到电脑后,可以直接从电脑上看GPS模块工作状态的样子的!

GP ...

1,这个软件是通过串口TX,RX连接GPS
2,这个软件还可以更改GPS的波特率,频率,以及更改使用的制式,如NEMA和UBX

而我现在更改成了UBX,不知道该如何让GPS的设置变成初始的状态,也就是NEMA的初始状态。

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软件是通过串口TX,RX连接GPS
2,这个软件还可以更改GPS的波特率,频率,以及更改使用的制式,如N ...

那可能帮不了你了!你用328P的然后要改那些东西才能用是么?

网友B:
按Ctrl+F9 出来左边菜单选择CFG(Configuration),右边选好Revert to default configuration,底部Send,记得保存操作
这样就恢复默认设置,也就是NMEA了,按F6可以看到数据流

网友C:
开软件连接GPS模块后
第一步:按F9跳出修改输出语句窗口;
第二步:找到在当前输出语句选项(黑色字体部分),比如UBX,在UBX上鼠标右键,选择disable message,意思是取消当前的输出语句,取消后字体转灰,然后在你需要启动的语句上,比如NMEA上鼠标右键选择enable message开启该语句输出方式,开启后字体转黑;
第三步:按Ctrl+F9跳出configuration窗口,选择CFG后,右边部分一般默认即可,选择左下角的send发送保存,这个一定要点。
最后就是按F8查看当前输出语句,看看是不是修改成功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设置手册   有讲到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解压其中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Ctrl+F9 出来左边菜单选择CFG(Configuration),右边选好Revert to default configuration,底部Send,记得 ...

弄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设置手册   有讲到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解压其中一个即可

非常详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软件连接GPS模块后
第一步:按F9跳出修改输出语句窗口;
第二步:找到在当前输出语句选项(黑色字体部分 ...

弄好了,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