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大,发热严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7-18):
今天飞塞斯纳小炸了一下,然后就发现电机转起来震动特别大,发热也特别严重,但是用手转感觉还是很正常的,
电调好盈的40A,电机朗宇的2216 1250KV,电池是3S的,这个是怎么回事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呀

楼主:
现在换了轴之后电机不转,就在震动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换了轴之后电机不转,就在震动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呀!

缺相

网友:
问问售后

网友:
香蕉头脱焊了,排查是哪条线,重新焊上就行,我刚处理完这么一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缺相了吧

网友(2013-08-17):
这个是缺相的表现就是有一根线没电或者电力不足,原因有三。1.电线接触不良。2,mos管有损坏。 3,电调主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