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各位大大x5应该用什么样标准的电池

楼主(2013-07-18):
最近收了才x5,不过好像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池,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电池?忘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用4200MAH刚好,装了电池组加强件也可以装得下。。。

网友B:
装了电池架,有点蛋疼。我有一套,装上以后我的电池装不上,70包邮。

网友:
X5不是用5300MA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200MAH刚好,装了电池组加强件也可以装得下。。。

我也有电池夹!现在4200有什么牌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电池架,有点蛋疼。我有一套,装上以后我的电池装不上,70包邮。

我觉得电池架不能没有,如果没有炸机时,有可能电池和电机会挤到一块,两败俱伤。。。

如果你的电池宽了可以试试在铝柱子上加螺母,电池架会宽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电池夹!现在4200有什么牌子呢

有花牌、格式、DUPU。。。我用的是狮子的4200MAH,不贵280左右,宽度也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花牌、格式、DUPU。。。我用的是狮子的4200MAH,不贵280左右,宽度也刚好。

多少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c呢?

30C的。。。看你的水平咯,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
x5是不能炸的!炸一下哭吧

网友C:
X5使用4000,4200,4400,5000,5200,5300Mah容量都可以飞,看你需要什么状态的飞行,如果是练习的话建议用和你的700一个型号的电池,这样不必多一种电池型号不通用,要是追求暴力3D飞行建议使用4000左右的最好,相对5000的更轻一点,但是5000左右的时间会厂一些,练习基本功也不错,看你这么取舍了!电池C数最好是在35C-45C左右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使用4000,4200,4400,5000,5200,5300Mah容量都可以飞,看你需要什么状态的飞行,如果是练习的话建议用和你 ...

谢谢你专业的意见。其实我有考虑以后入600狗的。但是不知道600狗用什么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专业的意见。其实我有考虑以后入600狗的。但是不知道600狗用什么电

600SX用两只6S 3300左右飞行2200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SX用两只6S 3300左右飞行2200转速。

悲催啦

网友D:
用3300的电池,500和X5都兼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300的电池,500和X5都兼顾

X5能用3300MAH?那太好了,相对来说,它轻了、便宜了。。。

网友E:
5000mAh以上的电池在X5上使用是有要求和。
形状较长的不适合安装,例如富力Fullymax、ACE5000 45C这种尺寸。
形状较短的可以安装并调整好重心,但不能安装电池保护支架。例如亚拓5200,ACE5300。

安装超过4200mAh电池需要注意重心问题、是否会碰到电机、是否会被头罩磨到电池边角等。
4000~4200的电池安装在X5上是最完美的。
而使用3300mAh的电池,重心略靠后,练习飞行是可以的。需要注意是飞行不要太暴力,而且时间要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0mAh以上的电池在X5上使用是有要求和。
形状较长的不适合安装,例如富力Fullymax、ACE5000 45C这种尺寸 ...

好详细吖

网友(2013-08-18):
不装电池架5200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