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7-18):
控电在控里放了两个月没有使用之后,没有反映了,插电显没有任何显示,插到控里也没有任何反应。

之前没有动过它,前一次充电时也好好的,冲完还玩了一段时间。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没遇到过。

网友A:
1.有可能过放了。

2. 有可能插头有问题

3. 有可能控有问题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LD拿去给别人玩过...

网友C:
控电长时间不用一定要从遥控器中取出来,我有个控电,当时充满电,在遥控中放了三周,控也只关着的,后来控也是打不开,电池拿出来一看大肚子了,电压表测量电压为零,后来另找了一块电池对冲,好了。
感觉遥控就算你开关是关闭的,接电池后也会有个别原件在慢慢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电长时间不用一定要从遥控器中取出来,我有个控电,当时充满电,在遥控中放了三周,控也只关着的,后来控 ...

好的,了解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LD拿去给别人玩过...

。。。。这个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过放了。

2. 有可能插头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已经废了,对电池也不太懂怎么修,准备换新的了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看下电视遥控器,你一年不用,电池也会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