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小型桌面铣床,真诚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3-07-18):
打算买个小型铣床用来加工、修改已经铸造好了的铝合金气缸,每天加工10个而已
工件大小:外径80mm
加工精度:0.1mm即可
要求性价比高,可架设在家庭桌面上,噪音小(不想被邻居投诉),请推荐一台,预算4K以内。
同时需要一台小车床,用来加工直径36mm的小活塞,精度0.05mm就够了,同样需要尺寸小,适合家庭作坊,价格不要太高。
请各位把推荐的型号和价格写一下,十分感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我需要在气缸(直径36mm)内壁上加工一个与内壁夹角30度的槽,需要用什么铣刀,怎么进刀?

网友:
也准备买一台

楼主:
就没有大神出来指教一下?西马特X1何如?

网友:
这个零件规格,铣床的重量可能得跟成人相当了。SIEGX1肯定不够大的。

网友A:
我有四台25V家用钻铣床,全新。其中3台都没开封。本想用来改专机的,但计划取消就闲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四台25V家用钻铣床,全新。其中3台都没开封。本想用来改专机的,但计划取消就闲置了。

请老师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老师上图看看。

前天上图的,但被版主删除了,是违规了,我不知道违规所以你还是留QQ吧,我+你

网友:
加工什么汽缸 如果汽缸材质很硬的话铣床加工出来不行  得镗或者珩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四台25V家用钻铣床,全新。其中3台都没开封。本想用来改专机的,但计划取消就闲置了。

25V钻铣床重量已经严重超标了。楼主要的是那种很小的桌面铣床,从他说SIEG X1看出他不希望超过半个人的重量。
但他那种体积的工件,基本断定超出SIEG X1加工规格了

网友:
楼主,BF25V不适合高层干活的,我自己搞的BF16V,螺丝固定在废旧保险箱内启动,已经感觉地板震动了

网友:
另外,你的“桌面铣床”,你如果用一般的桌子的话,西马特都可能重了,你只能要迷你魔MF70,最多只能要到FF230,前者全重仅9KG,后者全重17KG。不过二者都是德国货,非常昂贵,前者价格大约3000,后者全套配齐可能跟一台全新的炮塔铣价格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四台25V家用钻铣床,全新。其中3台都没开封。本想用来改专机的,但计划取消就闲置了。

QQ86488632,看看你的PL25

网友:
是数控还是普洗?

网友:
我有台桌面车床要转让,刚买一两个月,做实验用,前后总共用了不大1个星期,型号 BV20L-1
淘宝有资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vHv4U1&id=8142805165
有兴趣联系我,我在深圳

网友(2013-09-17):
我也想知道真牛的牌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