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模拟器配JR XG8怎么设置3D模式?

楼主(2013-07-18):
G6模拟器配JR XG8怎么设置3D模式?有没有大大可以教我啊?

网友A:
参考这里,,遥控器选上面一个,然后编辑下飞机遥控器直通就可以完全使用发射机全部功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9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里,,遥控器选上面一个,然后编辑下飞机遥控器直通就可以完全使用发射机全部功能
http://bbs.5imx ...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里,,遥控器选上面一个,然后编辑下飞机遥控器直通就可以完全使用发射机全部功能
http://bbs.5imx ...

我照着你的通道设置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照着你的通道设置不行啊。

上图看看,怎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怎样不行

我的是这样设定的,照你的帖子设油门最大了也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这样设定的,照你的帖子设油门最大了也飞不起来。

飞机编辑了没有,,必须使用直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编辑了没有,,必须使用直通模式

编辑了啊,还是不行。

网友B:
嘗試設置拉煙長度!三位開關長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了啊,还是不行。

那不可能不行的,动手柄光标会动的,编辑飞机遥控直通后在编辑里面也可以看到舵面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嘗試設置拉煙長度!三位開關長度!

拉烟是什么用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烟是什么用途?

拉煙作用都忘記了!有沒有試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煙作用都忘記了!有沒有試過呀?

还没试,待会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