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 飞控参数重置的?

楼主(2013-07-18):
我的SX 专业版  出现飞控自动重置的情况  本来6旋翼模式 自动变默认4旋翼模式侧翻,想问下还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还好还好!差点下手了,看来有待考察。。。

网友:
重置了,肯定是都重置了么。。。罗盘都要重新校哦。

网友A:
我今天调试的时候 遇到过,  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 地面测试了 3次 起停电机。 我是换桨 做桨的正确转向检查, 然后把 黑匣子数据发上去 看看 机身的震动数字 有没有改变。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第三次 居然变 4“轴”的啦,只有4只电机的 曲线数据值。  搞不明白了。怎么有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调试的时候 遇到过,  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 地面测试了 3次 起停电机。 我是换桨 做桨的正确转向检查, ...

请您在Q群内把相关的日志发给XA的客服看看吧。

Q群:6649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