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魔友提醒 naza+FUTABA 9C设置了一键失控保护

楼主(2013-07-18):
naza新固件的U通道三档开关手动一档可选三种模式,很多人舍弃了手动模式选择了失控保护。这一点我不敢做,因为如果因各种外力作用或者不可预知情况导致主控出计算错误的话,不管你给什么舵量不管是GPS还是姿态状态输出都是有问题的,于是出错的时候使用这些模式的人大都出现不受控急速升高等于是造就一些批舵量不受控的naza升天..但是GPS和姿态模式失常情况下如果是切手动模式的话却可以完全受控舵量正常,把飞机控回来就变成了可能。只是这就看操作者的手动操作水平了。所以我就不敢去掉手动模式,这可是出现万一情况的保命符啊!!。但又想用一键失控返航毕竟都不推荐关控失控保护。
多亏魔友提醒,在futaba 9C高级菜单PMX-6 CRV里设置了一个混控模式,设置D开关打上的时候启动模式,打下的时候关闭。也就是不管什么模式下,打开设置的那个D开关就可以一健切换到失控保护模式了。。其实如果可以把U通道的三档开关做成四档那也就不那么麻烦了。
总之手控模式是一定要要留的。。。。

具体方法如下,这是在FUTABA T9CAP上的设置,也就是FF9,  9C。。讲得比较粗糙,也就大致个思路,自己摸索就行啦。

按mode进入高级菜单,不是基础菜单,选择PMX-6 CRV,先设置MAS和SLV为U通道对应的你遥控器的那个通道,我的是5通道,有的可能是6或者7通道。你自己知道。MIX选择为 ON 或者OFF,SW选择一个你想要用的开关,POSI选择一个你想要向上还是向下来确定开或者关,也就是UP或者down,LINK我选择OFF,貌似这个LINK不能乱搞。然后就退回来设置曲线,只要设置1.3.5就行了。设置方法是把你设置用的那个档位打到ON,然后用导航键设置135的数值打三档切换开关不管你切到哪个模式都是设置在失控模式就行了。然后就大功告成。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就是失控模式,关闭的时候就是正常你用的三档开关的模式了。

网友A: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祝爽飞!!!

网友B:
把naza接上电脑,细调混控值的大小,可以做到任何飞行模式下都可以一键切到时空返航。

网友C:
求具体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aza接上电脑,细调混控值的大小,可以做到任何飞行模式下都可以一键切到时空返航。

感谢提醒,又搞了一下,这下全部档位都可以一键失控了。
三档选择开关在右上角C开关,一键失控在C的旁边D开关,C长的,D短杆的。不知道这样好还是设在左边好....又纠结了。这样设置之后同时我的返航点锁定那个按键又刚好在D的下面那个G。。。。扎堆了。不知道是扎堆好呢还是分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具体步骤

按mode进入高级菜单,不是基础菜单,选择PMX-6 CRV,先设置MAS和SLV为U通道对应的你遥控器的那个通道,我的是5通道,有的可能是6或者7通道。你自己知道。MIX选择为 ON 或者OFF,SW选择一个你想要用的开关,POSI选择一个你想要向上还是向下来确定开或者关,也就是UP或者down,LINK我选择OFF,貌似这个LINK不能乱搞。然后就退回来设置曲线,只要设置1.3.5就行了。设置方法是把你设置用的那个档位打到ON,然后用导航键设置135的数值打三档切换开关不管你切到哪个模式都是设置在失控模式就行了。然后就大功告成。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就是失控模式,关闭的时候就是正常你用的三档开关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祝爽飞!!!

现在搞定,不管什么模式都可以一键失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mode进入高级菜单,不是基础菜单,选择PMX-6 CRV,先设置MAS和SLV为U通道对应的你遥控器的那个通道,我的 ...

我是t8fg还是搞不懂呀,求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