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V911和2.4G了解的前辈进!遥控距离这么短啊

楼主(2013-07-18):
问下各位前辈,我的v911玩了有一年多了,之前一直在屋里飞,最近天暖开始在外面飞,但是突然发现,遥控距离竟然只有10多米, 也炸过,修过,现在一切都正常,除了遥控器最上面那个V字形红灯不亮(买来就不亮)!
各位前辈帮帮忙吧!小弟谢过啦

网友A:
飘曳兄:

应最少有50米。可排检:

(1)  控换新电。

(2)  在直机主板前方黄色接收天线接合位补焊。

(3)  发射机(控)拆背壳:
      (a) 天线补焊。
      (b) 拉直天线套入天线护套内。

祝爽飞
陈伯

网友:
我的有50米,检查接收机天线是否完好

楼主:
谢谢陈伯和yelong98兄的指导,我明天看一下,好了回上来给大家个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飘曳兄:

应最少有50米。可排检:

你好 我的舵机接受烧了  在网上查了半天 也没查到 现在是一上电 前进后退的舵机电机一直转 不知烧了什么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舵机接受烧了  在网上查了半天 也没查到 现在是一上电 前进后退的舵机电机一直转 不知烧了什么元 ...

明明我在00兄:
(1)  确定控电和直机电都足电(控电不足会乱码)。

(2)  用低温尖咀电烙铁在主板上各接点补焊,排除接线
      松脱虚焊。

(3)  如仍不成,最简单只好换新主板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我在00兄:
(1)  确定控电和直机电都足电(控电不足会乱码)。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