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看看是GPS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2013-07-18):
前段时间因为误用手动模式炸鸡了。损毁1个电机、1个电调、2个机臂、GPS碳杆。经过修复重新起飞,但发现问题如下:
一、GPS模式下不能定点航行,其它2个航行模式正常。
二、失控返航试了一次,似乎找不到降落点了,有点乱飞的感觉,所以不敢再试了。
三、总体感觉没有以前稳定,特别是油门控制总感觉不干脆。
四,碳杆断了,我把支架用双面胶粘在机架上,如图,会前后摇晃,这样安装是否可以?

配置如下:F550 原厂电机+电调+NAZA V1 GPS

现在由于油门总是不好控制,所以不敢高飞,也就3米以下高度,悲催啊,之前还上过狗3很稳的,现在都一头雾水,个人感觉最大可能是GPS坏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炸机后最好返厂检查维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最好返厂检查维修呢

哦,谢谢。返厂,呵呵

网友B:
摇晃幅度大了不行的~高级校准一下看看!!可能是炸机以后造成陀螺仪和加速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晃幅度大了不行的~高级校准一下看看!!可能是炸机以后造成陀螺仪和加速计有误差

GPS中有陀螺仪和加速针吗?

这个是NAZA中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中有陀螺仪和加速针吗?

这个是NAZA中的吧?

在naza主控里。你炸机了,主控是不是也跟着砸下来,且不论你主控是装在肚子里还是哪里,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受到震动就会引起陀螺仪和加速计有误差!!是不是就应该严格按照程序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呢?

网友:
有可能是gps陶瓷天线裂了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naza主控里。你炸机了,主控是不是也跟着砸下来,且不论你主控是装在肚子里还是哪里,是不是也受到了很 ...

嗯,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试下,顺序是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对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试下,顺序是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对吧?
谢谢。。。

嗯~~反正试试嘛!不行就再想其他办法!!!返厂又得20来天,麻烦~~也许高级校准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自己搞一下也行,但是别把主控搞乱了,不然返厂也更慢了。

网友:
高级校准。Gps校准

网友:
关注一下结果。

网友C:
如果姿态模式下飞行正常,而GPS模式下飞行出现异常,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GPS模块摔坏了,建议你寄回大疆检修,最好整套寄过去,不要只寄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姿态模式下飞行正常,而GPS模式下飞行出现异常,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GPS模块摔坏了,建议你寄回大疆 ...

GPS在调参软件里显示正常,校准的“模”数据也正常。看样子没坏,就是飞起来的时候定点定不了,奇怪。

初步分析,GPS定点出现问题,其他功能正常。

这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大疆的返修流程超级烂了,还要1个月,而且代理商爱理不理的,服务非常差,希望大疆技术人员向总部反映,这样的售后服务看着就心凉。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在调参软件里显示正常,校准的“模”数据也正常。看样子没坏,就是飞起来的时候定点定不了,奇怪。

...

参调里面是看不到GPS有没有损坏的,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GPS定位异常,走代理确实比较久,你可以直接打DJI的客服联系一下直接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