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 VBAR怎么连接连接UBEC????

楼主(2013-07-18):
弄了个UBEC想连接上 VBAR用的是卫星 请教怎么连接呢???UBEC
舵机
线中间的红线用拿下来么???舵机线要连在VBAR的哪个插孔里??

楼主:
没有哪个朋友知道么???

网友A:
RXC 可以bec供电

网友A:
卫星插在侧边的卫星口,不用外置bec的话,电调bec插RXB,用外置bec的话,电调需要信号线挑出来,插入外置BEC的头,再插入RXB。假如既要用电调的EC,又要用外置BEC作为冗余,要求二者电压必须一致。

楼主:
把ubec上的红线拆掉?那电调上的舵机线怎么弄呢?

楼主:
我配置是215mg+s9257 陀螺vbar 用6v供电还是5v的?

网友B:
铂金40A 解决你的烦恼 哪里还用买神马UBEC哦

楼主:
我用的是凤凰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