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云台控制板传感器连接】

楼主(2013-07-18):
还有怎么调试==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教程==所以来万能的论坛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传感器VCC-5V,SDA-SDA,SCL-SCL,GND-GND,4根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VCC-5V,SDA-SDA,SCL-SCL,GND-GND,4根线就够了

嗯 谢谢o(∩_∩)o   控制板是不是M1和M2接到飞控的云台2个端口?然后电源两根线我知道。。。接电脑调参数怎么接线呢?USB接口么?卖家木有给唉。。。

网友A:
M1,M2是电机线,横滚俯仰控制是CH1,CH2,接遥控接收机的,不是接到飞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M2是电机线,横滚俯仰控制是CH1,CH2,接遥控接收机的,不是接到飞控上的

我是naza飞控 说明上F1F2是接云台的--  云台操纵的线改怎么接?能否给个图示?  唉 智商着急啊。。。

网友A:
遥控接收机,应该还有空余的通道,把空余通道连接到CH1上,在遥控器上分配对应的旋钮,一般2轴云台只需要接俯仰控制,与Naza没任何关系,不需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接收机,应该还有空余的通道,把空余通道连接到CH1上,在遥控器上分配对应的旋钮,一般2轴云台只需要接 ...

嗯  好的 。。。谢谢    那这几个应该怎么接线 有没有什么要避免的?

网友A:
要是飞机用一个电池供电,只要把CH1的S线接上就完事了,其他线不用接,要是云台单独供电,把S与-线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飞机用一个电池供电,只要把CH1的S线接上就完事了,其他线不用接,要是云台单独供电,把S与-线接上

只接一根线??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