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求助

楼主(2013-07-18):
腰推F15  2212KV2450  40A  2200 25C  6*4   总感觉太慢  最多就50多的速度
想问一下把6*4的桨剪小点会快一些吗 还是用6*3的桨  还是别的办法    老手请赐教

网友A:
2212 kv3200 的电机 用5.5浆 包爽

网友B:
这个涂装,要加上鸭翼才给力啊

网友C:
只能加大电机KV值,楼上建议可以考虑。剪小桨和6X3都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kv3200 的电机 用5.5浆 包爽

5*5E的确暴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涂装,要加上鸭翼才给力啊

这明明是F1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明明是F15

这个也是F-1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F-15

神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神马?

详情请百度  F15S/MTD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3200 的电机 用5.5浆 包爽

谢谢  我都不知道还有3200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加大电机KV值,楼上建议可以考虑。剪小桨和6X3都更不行了!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涂装,要加上鸭翼才给力啊

百度了一下  记得在哪个游戏里玩过  好像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详情请百度  F15S/MTD

嗯,确实有加装鸭翼的…等在涵道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3200 的电机 用5.5浆 包爽

外转子 和后置转子什么意思 我该买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转子 和后置转子什么意思 我该买哪种?

哪中都行,后置转子 ,就松开机米螺丝,把轴敲回去,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