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平跑 请大家推荐

楼主(2013-07-18):
一直玩船,车的话,就玩过南大的1:8大脚,觉得差速器太脆弱了,基本玩一次修一次,而且都是一个人玩,只能在广场傻跑,很想玩玩平跑漂移,请大家推荐一款质量好点的平跑。多谢了。最好是不需要自己OP的,买成品到手加电加控就能爽跑的。价格目前最多能承受4000以内的,不包括控电。

网友A:
平跑我倒没研究过 不过 HPI的 WR8 不错

网友B:
1:8 蛇仔˙˙不錯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跑我倒没研究过 不过 HPI的 WR8 不错

恩,这个车应该不算平跑,感觉也可以越野飞坡一样,而且速度稍微快点漂移是不是容易翻掉啊?还有,这车也还扎实么?漂起来好漂么?容易漂么?玩过南大的大脚车,差速器超级脆弱,傻跑的时候,侧翻一下,差速器都会挂掉,基本上是玩一次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 蛇仔˙˙不錯的選擇

请问是蛇仔的什么型号?

网友B:
你掏x打蛇仔就能找到˙這平跑車是進口遙控車有三段變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个车应该不算平跑,感觉也可以越野飞坡一样,而且速度稍微快点漂移是不是容易翻掉啊?还有,这车也 ...

平跑和漂移车也是不一样的哦
WR8 比较适合柏油路 也可以草地 土路 我是觉得 在没有专业场地的情况下 这种拉力车更适合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掏x打蛇仔就能找到˙這平跑車是進口遙控車有三段變速

就打蛇仔???找到的没有1:8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跑和漂移车也是不一样的哦
WR8 比较适合柏油路 也可以草地 土路 我是觉得 在没有专业场地的情况下 这 ...

恩,听说一样的可以轻松的漂起来,但是漂的感觉和平跑不同是吧?还有别的介绍么?我没有专业场地,就是想在广场上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听说一样的可以轻松的漂起来,但是漂的感觉和平跑不同是吧?还有别的介绍么?我没有专业场地,就是想 ...

平跑一般是不会漂移的…你是要漂移还是平跑?
京商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跑一般是不会漂移的…你是要漂移还是平跑?
京商的不错

哦,原来是这个概念啊,我一直以为平跑就是漂移车,拿平跑是做什么的?一般怎么玩?我是要能漂移的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个概念啊,我一直以为平跑就是漂移车,拿平跑是做什么的?一般怎么玩?我是要能漂移的车

平跑和漂移车外观差不多的,平跑过弯是不漂移的,贴地过弯。平跑一般是前后都有差速器,漂移一般是前轮是单向轴承,后轮直驱或者差速。
没场地还是wr8吧,我们这边的很多人都有,评价不错

网友:
你看一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1d0a0260b5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earch_radio_all%3A1       這二個網站查一下

网友:
第二個網站你往下拉可以參考一下˙˙都是蛇仔車

网友:
蛇仔的車說真的很不錯˙˙車的做工真是棒˙˙我玩過蛇仔8比1的平跑油車˙速度真的是爽˙光是聽她變速的聲音就一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的是這款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W5zLJQ&id=19058108571&_u=i1d0a02b6b ...

这个车可以漂移么?你说变速的概念是不是可以换档的那种?想从低速跑到极速必须切换几个档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跑和漂移车外观差不多的,平跑过弯是不漂移的,贴地过弯。平跑一般是前后都有差速器,漂移一般是前轮是 ...

嗯嗯,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南大大脚,从来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脆弱,你升级金属齿轮了吗??狗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