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要把小号手1/350的俾斯麦改成遥控的要什么配件?

楼主(2013-07-18):
新手求教如要把小号手1/350的俾斯麦改成遥控的要什么配件?原船配的电动机和舵能不能用?有没有哪间淘宝店可以买齐全部配件的?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把玩具船改成航模级别
花得钱肯定比直接买一台成品要多得多
就像买自行车零件自己装自行车一样
我一艘3810消防船,改来改去,连买带改都花了两千了!

网友:
我没做过俾斯麦 但RC过程大致都相同的 。号手是什么电机 ?? 舵可以用塑料的 但肯定是金属的好。
至于轴系舵系 淘宝的三江模型里很齐全

网友:
控和电调看起来是要买一套了,其他的自己动动手吧,螺旋桨是要重做了,原浆的效率太低。原电机还凑合,要想船跑起来的速度还看得下去,那电机的温度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玩具船改成航模级别
花得钱肯定比直接买一台成品要多得多
就像买自行车零件自己装自行车一样

你咋这么牛逼捏,难道你这船上豹子4074   海王180A  三页全浸C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