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体显示器,5.8g 200mw图传

楼主(2013-07-18):
看到有很多朋友自己动手改了一体显示器,看着我这个用3m胶粘在后面的有一堆线在外面觉得不好看,今天闲得没事就改了一下,改完后只有一根电源线在外面,真的看着很舒服

网友A:
超高清的显示器啊

网友B:
顺便问下楼主,换四叶草天线,图传距离有明显增加么??我现在400MW图传,原装天线,高度88M以后,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高清的显示器啊

7寸里清晰度最高的,带hdmi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楼主,换四叶草天线,图传距离有明显增加么??我现在400MW图传,原装天线,高度88M以后,没信号了 ...

我是200mw用了四叶草效果提升明显,以前不超50米就没信号了,现在100多米还可有信号(精灵没飞过太远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00mw用了四叶草效果提升明显,以前不超50米就没信号了,现在100多米还可有信号(精灵没飞过太远的距 ...

哦哦,谢谢楼主了,那我也要准备去买一对四叶草天线了。。
另外再咨询下楼主,你的精灵带上图传以后,能飞多长时间呢?满电飞,到报警。。

楼主:
我这个有云台,总重约1100g,满电能飞6-7分钟,我是把低压保护设的很低

网友:
楼主你图传发射机上面也是接的四叶草天线么?

楼主:
发射机是三叶

网友C:
不错,但没必要搞高清的吧,图传出来的信号不清楚。用800*480的都觉得足够了。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三叶草和蘑菇天线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没必要搞高清的吧,图传出来的信号不清楚。用800*480的都觉得足够了。

图传确实没必要用这么高的分辨率,我这个带HDMI,可以给5D这样的有HDMI接口的设备当监视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三叶草和蘑菇天线哪个更好?

你把蘑菇天线的外壳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雪花还是蓝屏?

楼主:
直接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蘑菇天线的外壳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蘑菇内部就是三叶草,那这个三叶草也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