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S电池充不上电了,高手看看,帮帮忙

楼主(2013-07-18):
万用表测得19.2

电压显示器测得24.3

电压测得19.55
看的这我就蒙了,求大神解释?

网友:
看看单片电压,估计有坏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组装前,没检查单片电压吗?

网友:
还是万用表的可信度最高

网友A:
自己做的?是不是平衡线接错了?

网友:
這万用表比另一品牌万用表 相差0.06V
把我吓了一跳 放著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是不是平衡线接错了?

买的电池,飞完用B6充不上电了,就拆了,用着三种方法测试电压结果就这样了。我就不懂了。

网友:
充不上电有什么表现?充电器什么错误提醒?用万用表通过平衡头测各电芯电压分别多少?

网友:
估计输出线接错位置。